pspice变压器怎么设置参数 如扎数比和电感值?

楼主(2022-06-22):
Pspice变压器怎么设置参数 如扎数比和电感值?

网友:
我不记得PSPICE里有没有直接就是变压器的元件,我之前做变压器仿真(通信领域的变压器),是通过两个电感(如果已知初级电感,在调用电感元件的时候按TAB键,里面输入你需要的初级电感值,假设L1=10uH,调用另一个电感就是根据你的匝比来设了,比如匝比1:2,那次级电感值你就设成L2=40uH,就可以了),然后调用一个K_coupling(忘记是不是这个元件了)的元件,里面输入需要耦合的电感(L1,L2)耦合细数设为0.999999(全耦合无漏感就是1)
如果LZ说的是有变压器直接调用,那应该就是防止变压器后,右键点击进入EDIT PROPOTIES 或者EDIT SIMULATION......,具体哪个忘记了,里面应该有更改参数设置。

网友:
楼上说的还不错,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