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控制频率的原理

楼主(2022-06-22):
锁相环控制频率的原理

锁相环频率自动跟踪-------用锁相环可以确保工作在想要的频率点上

如何理解以下两段话?

鉴相器是相位比较装置, 它把输入信号和压控振荡器的输出信号的相位进行比较, 产生对应于相位差的误差电压-------相位是时间的关系,而误差电压是幅度的关系,一个X轴一个Y轴,Y轴幅度是如何影响到X轴相位的?

鉴相器之后为环路滤波器, 它的作用是滤除鉴相器的输出信号中的高频分量和噪声, 以保证环路所要求的性能, 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压控振荡器受滤波器输出的电压控制, 使得压控振荡器的频率向输入信号的频率靠拢, 也就是使差拍频率越来越低, 直至消除频率差而锁定。锁相环在开始工作时, 通常输入信号的频率与压控振荡器未加控制电压时的振荡频率是不同的。 由于两信号之间存在固有的频率差, 它们之间的相位差势必不断的变化, 并超过 2 石, 而鉴相器的特性是以相位差 2 万为周期的, 结果鉴相输出的误差电压就在一定范围内摆动。 在这种误差电压控制之下, 压控振荡器的频率也就在相应的范围之内变化。 若压控振荡器的频率能够变化到与输入信号频率相等, 便有可能在这个频率上稳定下来。 达到稳定之后, 输入信号与压控振荡器输出信号之间的频差为零, 相位不再随时间变化, 误差电压为一固定值, 这时环路就进入锁定状态。-------这个说的是锁相环工作的原理,如何稳定频率点的,但是没看懂啥意思

哪个知道的请指点迷津一下

网友A:
    它的作用是滤除鉴相器的输出信号中的高频分量和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作用是滤除鉴相器的输出信号中的高频分量和噪声

    是如何滤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