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MQTTPUB ERROR

楼主(2022-06-22):
WiFi模块为ESP8266,通过AT指令连接emqx服务器,执行AT+MQTTPUB或AT+MQTTSUB,返回ERROR,如下图所示。

请大家指导一下,是哪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前面显示OK的部分,证明串口通信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显示OK的部分,证明串口通信好正常的,

    谢谢!后面出错,大概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需要 AT+RST 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