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题

楼主(2022-06-23):
如图,当4接正电压,3接负电压,U3U4分别输出什么电频?

网友:
    输出低电平

网友:
    楼主,你题目太不严谨了。电平的平字打成频率的频。还有你说的高低电平分别是多少,假设撇开其它因素U3正向导通即为低,U4反接不导通即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