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技术与RFID的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22-06-23):
    条形码技术与RFID的优缺点有哪些?3 S" ^0 B( t+ G$ h1 N

网友:
    RFID射频技术与条形码,从概念上来说,两者很相似,目的都是快速准确地确认追踪目标物体;从技术上来说,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有时会有重叠)。

网友:
    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条形码是“可视技术”,扫描仪在人的指导下工作,只能接收它视野范围内的条形码;相比之下,射频识别不要求看见目标,射频标签只要在接受器的作用范围内就可以被读取。

网友:
    条形码的内存不能更改。射频标签不像条形码,它特有的辨识器不能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