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寄生晶体管?

楼主(2022-06-23):
    什么是寄生晶体管?

网友:
    寄生晶体管就是指有寄生电容的晶体管。它属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一种,其中用得最普遍的是TTL与非门。

网友:
    寄生晶体管会将若干个晶体管和电阻元件组成的电路系统集中制造在一块很小的硅片上,封装成一个独立的元件。寄生晶体管也是半导体三极管中应用最广泛的器件之一。

网友:
    寄生晶体管,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有寄生电容的晶体管,又称杂散电容,指那些通常无可避免却又不被需要的、仅仅因为电路元件相互接近而产生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