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与三端稳压芯片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6-23):
稳压管与三端稳压芯片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稳压管与三端稳压芯片都能起到稳压的作用。

网友:
三端稳压电流大,稳压二极管电流小。

网友:
三端稳压电除了输出流大以外,还具有稳压精度高。例如:1~2%;而稳压二极管除了输出电流小,稳压精度较大。例如:5V1的稳压管其稳压值在5V6~4V8之间就算合格。

网友A:
稳压管适合小电流的负载,一般做提供基准电压用,集成三端稳压器内部也有稳压管提供基准电压。另外,稳压管与三极管组合成温度补偿电路,对输出精度有帮助!

网友:
一个两脚一个三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适合小电流的负载,一般做提供基准电压用,集成三端稳压器内部也有稳压管提供基准电压。另外,稳压管 ...

稳压管精度那么低,不能做基准电压源使用吧

网友:
    最大差别是成本,其实是稳压精度和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