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键盘简易计算器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2-06-23):
在设计4*4矩阵键盘基础上,完成两个数的加、减、乘、除运算,结果通过数码管或液晶显示。

仿真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reg52.h"
  • #include"math.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key P1
  • #define duan P2
  • #define wei P3
  • sbit led=P0^0;
  • sbit buzzer=P0^1;
  • uchar num,temp,num1,i=0;
  • long bczs=0,czs=0,jiguo=0,jiguo1=0;
  • uchar czs12=1;          //输入数的选择标志位,1为第一个数,2为第二个数
  • uchar yiweiflag,qinflag;  //移位标志
  • uchar code shuzi[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0~9,-,
  • uchar code weizi[9]={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 uchar code error[10]={0xff,0xaf,0xc0,0xaf,0xaf,0x86,0xff,0xff,0xff};//error
  • uchar playshuzu[9],fuhao;
  • uchar temp1[8],mm[4],temp2[8];
  • uchar zhi,weishu=0;
  • void init();                  //函数申明
  • uchar keyscan();
  • uchar scanzhi();
  • void display();
  • void duzhichuli();
  • void zhuandisplayjiguo();
  • void jiafa();
  • void jianfa();
  • void chengfa();
  • void chufa();
  • void qin();
  • void displayerror();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
  •         init();
  •         display();
  •         while(1)
  •         {
  •                 duzhichuli();
  •         }
  • }
  • //===============================================================================
  • void init()
  • {
  •         uchar i;
  •         czs12=1;
  •         yiweiflag=1;  //1不移
  •         qinflag=0;    //不清除
  •         duan=shuzi[8];
  •         wei=weizi[5];
  •         playshuzu[1]=shuzi[0];
  •         for(i=2;i<9;i++)
  •                 playshuzu=shuzi[10];
  •         bczs=0;czs=0;jiguo=0,jiguo1=0;
  • }
  • //===============================================================================
  • void delay(uint x)
  • {
  •         uchar y;
  •         for(x;x>0;x--)
  •                 for(y=112;y>0;y--);
  • }
  • //====================================
  • uchar keyscan()
  • {
  • unsigned char recode,i,j;
  •         for(i=0;i<4;i++)
  •                 {
  •                         P1=~(0x01<<i);
  •                         recode=P1>>4;
  •                         if(recode<0x0f)
  •                         {
  •                         for(j=0;j<4;j++)
  •                         {if(!(recode&0x01<<j))break;}
  •                         return (i<<2)+(j+1); //返回键值 1-16
  •                         }
  •                         delay(5); //延时5ms
  •                 }
  •    return 0; //无按键返回
  • }
  • //========================================
  • uchar scanzhi()
  • {
  •         uchar zhi,k;
  •         k=keyscan();
  •         switch(k)
  •         {
  •                 case 0: zhi=27;break;
  •                 case 1: zhi=7;break;
  •                 case 2: zhi=8;break;
  •                 case 3: zhi=9;break;
  •                 case 4: zhi=24;break;   // /
  •                 case 5: zhi=4;break;
  •                 case 6: zhi=5;break;
  •                 case 7: zhi=6;break;
  •                 case 8: zhi=23;break;   //*
  •                 case 9: zhi=1;break;
  •                 case 10: zhi=2;break;
  •                 case 11: zhi=3;break;
  •                 case 12: zhi=22;break;   //-
  •                 case 13: zhi=26;break;        //nc
  •                 case 14: zhi=0;break;
  •                 case 15: zhi=25;break;  //=
  •                 case 16: zhi=21;break;  //+
  •         }
  •         return(zhi);
  • }
  • //===========================================
  • void duzhichuli()
  • {
  •         uchar tt,u;
  •         tt=scanzhi();
  •         if(tt!=27)
  •         {
  •                 led=0;
  •                 buzzer=0;
  •                 if(tt<=9)//数字输入
  •                 {
  •                         if(qinflag==1)  qin();
  •                                 qinflag=0;
  •                         if(yiweiflag!=1)
  •                         {
  •                                 for(u=8;u>1;u--)                         //移位输入
  •                                 {
  •                                         playshuzu=playshuzu[u-1];
  •                                 }
  •                         }
  •                         yiweiflag=0;    //移位
  •                         playshuzu[1]=shuzi[tt];
  •                         if(czs12==1)   bczs=bczs*10+tt;                        //
  •                         if(czs12==2)   czs=czs*10+tt;
  •                 }
  •                 if(tt>20)//符号输入
  •                 {
  •                         switch(tt)
  •                         {
  •                                 case 21:           jiafa();break;                //+
  •                                 case 22:    jianfa();break;                //-
  •                                 case 23:    chengfa();break;        //*
  •                                 case 24:    chufa();break;
  •                                 case 25:    zhuandisplayjiguo();break;                //=
  •                                 case 26:    init();break;                //nc
  •                         }
  •                 }
  •         }
  •   //-----------------------------------------------
  •         while(tt!=27)           //松手检测
  •         {
  •                 led=0;
  •                 buzzer=0;
  •                 tt=scanzhi();
  •                 delay(1);
  •                 if(tt==27) goto chu;
  •         }
  •         chu: delay(1);
  •         led=1;
  •         buzzer=1;
  • }
  • //============================================
  • void display()
  • {
  •         TMOD=0x01;
  •         TH0=(65536-200)/256;
  •         TL0=(65536-200)%256;
  •         EA=1;
  •         ET0=1;
  •         TR0=1;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
  •         TH0=(65536-200)/256;
  •         TL0=(65536-200)%256;
  •         i++;
  •         if(i==9) i=1;
  •             wei=weizi;
  •             duan=playshuzu;
  • }
  • //===============================================           //显示数转操作数
  • void zhuandisplayjiguo()
  • {
  •         uchar i,k;
  •         long ttt;
  •         for(i=1;i<9;i++)
  •                 playshuzu=shuzi[10];
  •     //----------------------------------------
  •         switch(fuhao)
  •         {
  •                 case 1: jiguo=bczs+czs;break;
  •                 case 2: jiguo=bczs-czs;break;
  •                 case 3: jiguo=bczs*czs;break;
  •                 case 4: jiguo=bczs/czs;break;
  •                 case 0: jiguo=jiguo1;break;
  •         }
  •         fuhao=0;
  •         //----------------------------------------
  •         ttt=jiguo;
  •         jiguo1=jiguo;                                                           //显示处理
  •         k=1;                                        //取数的个数
  •     for(i=1;i<=8;i++)
  •            {
  •                            if(ttt/10!=0)  k++;
  •                         ttt=ttt/10;
  •            }
  •         for(i=8;i>k;i--)
  •            {
  •                            playshuzu=shuzi[10];
  •            }
  •         if(jiguo<0)  { jiguo=fabs(jiguo);playshuzu[k+1]=shuzi[11]; }   //取正加负号
  •         for(i=1;i<=k;i++)
  •            {
  •                            playshuzu=shuzi[jiguo%10];
  •                                 jiguo=jiguo/10;
  •            }
  •         if(jiguo1>99999999) displayerror();
  • }
  • //===================================================
  • void qin()
  • {
  •         uchar i;
  •         yiweiflag=1;  //1不移
  •         playshuzu[1]=shuzi[0];
  •         for(i=2;i<9;i++)
  •                 playshuzu=shuzi[10];
  • }
  • //===================================================
  • void displayerror()
  • {
  •         uchar i;
  •         for(i=1;i<=8;i++)
  •                 playshuzu=error;
  • }
  • //===================================================
  • void jiafa()   //+
  • {
  •         qinflag=1;
  •     if(jiguo1!=0) bczs=jiguo1;
  •         czs=0;
  •         czs12=2;
  •         fuhao=1;   //+
  • }
  • void jianfa()
  • {
  •         qinflag=1;
  •         if(jiguo1!=0) bczs=jiguo1;
  •         czs=0;
  •         czs12=2;
  •         fuhao=2;   //-
  • }
  • void chengfa()
  • {
  •         qinflag=1;
  •         if(jiguo1!=0) bczs=jiguo1;
  •         czs=0;
  •         czs12=2;
  •         fuhao=3;   //*
  • }
  • void chufa()
  • {
  •         qinflag=1;
  •         if(jiguo1!=0) bczs=jiguo1;
  •         czs=0;
  •         czs12=2;
  •         fuhao=4;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