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报价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2-06-23):
PCB的报价是怎么来的?

网友:
所用的基础材料。

网友:
不同的生产工艺会造成不同的成本。

网友:
客户要求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板厂的成品率,如一种板按ipc-a-600e,class1要求有98%合格率,但按class3要求可能只有90%的合格率,因而造成板厂不同的成本,最后导致产品价格的多变。

网友:
    PCB板的尺寸,叠层层面,加工工艺,板材,如果是高密板的话,是否是盲埋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