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cc2530与蓝牙如何通信?

楼主(2022-06-23):
大哥哥们,帮帮忙啊,ZigBee的cc2530与蓝牙模块HC-06如何通信,想要从手机蓝牙上位机发送指令,谢谢大哥哥们,求助!

网友:
好像不能吧。

网友:
两种不同的设备之间不能通讯,除非你把cc2530弄成蓝牙设备才有可能。

网友:
低功耗蓝牙只能和低功耗蓝牙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