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TFT1.44液晶显示万年历(含农历+温度)完整源代码

楼主(2022-06-23):
TFT1.44液晶显示万年
可按键调时,调节时被选中的项显示蓝色底色,星期是自动计算的,不用调节;DS1302加备用电池,掉电继续走时
mcu=STC12C5A60S2
接线说明:
sbit LCD_SCL        =P1^7;//接模块CLK引脚,接裸屏Pin9_SCL
sbit LCD_SDA        =P1^5;//接模块DIN/MOSI引脚,接裸屏Pin8_SDA
sbit LCD_DC      =P3^6;//接模块D/C引脚,接裸屏Pin7_A0  RS
sbit LCD_CS      =P3^7;//接模块CE引脚,接裸屏Pin12_CS
sbit LCD_RST        =P3^4;//接模块RST引脚,接裸屏Pin6_RES
//---------------------------End of液晶屏接线---------------------------------//

sbit TSCLK = P1^0;//时钟线 接到P10上用杜邦线
sbit TIO   = P1^1;//数据线,接到P11上
sbit TRST  = P1^2;//使能端,接到P12上

sbit DS18B20_IO = P2^2;  //DS18B20通信引脚

sbit key1=P3^3;//调时选项键
sbit key2=P3^1;//加键
sbit key3=P3^2;//减键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config.h"
  • #include "DS1302.H"
  • #include "TFT144_ST7735.h"
  • #include "ds18b20.h"
  • #include "nongli.h"
  • //bit debug_flag = 0; //debug mode = 1, uart printf enable
  • bit timer_flag_250ms = 0; //250ms定时触发标志位
  • bit timer_flag_1s = 0;    //1s定时触发标志位
  • bit timer_flag_2s = 0;    //2s定时触发标志位
  • bit timer_flag_5s = 0;    //5s定时触发标志位
  • sbit key1=P3^3;
  • sbit key2=P3^1;
  • sbit key3=P3^2;
  • bit lock1,lock2,lock3;
  • uint8 cont1,cont2,cont3,set_num;
  • uint8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 uint8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void ReadAndShowRtc();
  • void ReadAndShowTemperature(int8 comp);
  • /////////////////////////////////////
  • void LCD_Show_Format()        //固定显示内容
  • {
  •         Display_Pure_Color(COLOR_BLACK);//背景色
  • //        Display_Pure_Color(COLOR_LIGHT_BLUE); //背景色
  •         // YYYY-MM-DD
  •         Display_Digit_12x16(4+0,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        //2
  •         Display_Digit_12x16(4+12,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0);        //0
  • //        Display_Digit_12x16(4+24,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        //2
  • //        Display_Digit_12x16(4+3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        //2
  •         Display_Digit_12x16(4+48,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        //-
  • //        Display_Digit_12x16(4+60,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0);        //0
  • //        Display_Digit_12x16(4+72,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        //6
  •         Display_Digit_12x16(4+84,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        //-
  • //        Display_Digit_12x16(4+9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0);        //0
  • //        Display_Digit_12x16(4+108,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8);        //8
  •         // 星期三
  •         Display_HZ_16x16(0,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0);        //星
  •         Display_HZ_16x16(1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        //期
  • //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        //三
  •         // HH:MI:SS
  • //        Display_Digit_24x48(0,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1);
  • //        Display_Digit_24x48(24,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2);
  •         Display_Digit_24x48(48,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10);//冒号
  • //        Display_Digit_24x48(72,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2);
  • //        Display_Digit_24x48(96,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1);
  •         // 25.0℃
  • //        Display_Digit_12x24(0,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2);        //2
  • //        Display_Digit_12x24(12,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5);        //5
  •         Display_Digit_12x24(24,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12);        //.
  • //        Display_Digit_12x24(36,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0);        //0
  •         Display_Digit_16x24(48,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13);        //℃
  • }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
  •         uchar minute,hour,day,month,year;
  •         year=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nian));
  •         month=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yue));
  •         day=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ri));
  •         hour=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shi));
  •         minute=BCD_Chg_Dat(read_1302(read_fen));
  •         if(key1)
  •         {
  •                 lock1=0;
  •                 cont1=0;
  •         }
  •         else if(lock1==0)
  •         {
  •                 cont1++;
  •                 if(cont1>10)
  •                 {
  •                         cont1=0;
  •                         lock1=1;
  •                         set_num++;
  •                         if(set_num==1)
  •                         {
  •                                 write_1302(0x8e, 0x00);  //撤销写保护以允许写入数据
  •                                 write_1302(write_miao,0x80); //写秒80,时钟停止走时;
  •                         }
  •                         if(set_num==6)                                                   //调时完毕,时钟启动
  •                         {
  •                                 set_num=0;
  •                                 write_1302(write_miao,0x00); //写秒0,时钟启动走时
  •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
  •                         }
  •                 }
  •         }
  •         if(key2)
  •         {
  •                 lock2=0;
  •                 cont2=0;
  •         }
  •         else if(lock2==0) //短按 加
  •         {
  •                 cont2++;
  •                 if(cont2>10)
  •                 {
  •                         cont2=0;
  •                         lock2=1;
  •                         switch(set_num)
  •                         {
  •                                 case 1: year++;
  •                                                 if(year==99)
  •                                                         year=21;
  •                                                 write_1302(write_nian,Dat_Chg_BCD(year)); //写年
  •                                                 break;
  •                                 case 2: month++;
  •                                                 if(month==13)
  •                                                         month=1;
  •                                                 if(month==2 && day>28){day=28;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                                                 write_1302(write_yue,Dat_Chg_BCD(month)); //写月
  •                                                 break;
  •                                                                   //公历闰年遵循的规律为: 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
  •                                 case 3: day++;          //if((year % 400 == 0)||(year % 4 == 0)&&(year % 100 != 0))闰年的计算方法
  •                                                 if((month==2&&year%4!=0)&&day>28) day=1;//平年2月28天
  •                                                 if((month==2&&year%4==0)&&day>29) day=1;//闰年2月29天
  •                                                 if((month==1 || month==3 ||month==5 ||month==7 ||month==8 ||month==10 || month==12)&&day>31)day=1;//31天的月份
  •                                                 if((month==4 || month==6 ||month==9 ||month==11)&&day>30 )day=1;//30天的月份
  •                                                 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写日
  •                                                 break;
  •                                 case 4: hour++;
  •                                                 if(hour==24)
  •                                                         hour=0;
  •                                                 write_1302(write_shi,Dat_Chg_BCD(hour)); //写小时
  •                                                 break;
  •                                 case 5: minute++;
  •                                                 if(minute==59)
  •                                                         minute=0;
  •                                                 write_1302(write_fen,Dat_Chg_BCD(minute)); //写分钟
  •                                                 break;
  •                         }
  •                 }
  •         }
  •         else if(cont2<100)        //长按 连加
  •         {
  •                 cont2++;
  •                 if(cont2==100)
  •                 {
  •                         cont2=70;
  •                         switch(set_num)
  •                         {
  •                                 case 1: year++;
  •                                                 if(year==99)
  •                                                         year=21;
  •                                                 write_1302(write_nian,Dat_Chg_BCD(year)); //写年
  •                                                 break;
  •                                 case 2: month++;
  •                                                 if(month==13)
  •                                                         month=1;
  •                                                 if(month==2 && day>28){day=28;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                                                 write_1302(write_yue,Dat_Chg_BCD(month)); //写月
  •                                                 break;
  •                                 case 3: day++;
  •                                                 if((month==2&&year%4!=0)&&day>28) day=1;//平年2月28天
  •                                                 if((month==2&&year%4==0)&&day>29) day=1;//闰年2月29天
  •                                                 if((month==1 || month==3 ||month==5 ||month==7 ||month==8 ||month==10 || month==12)&&day>31)day=1;
  •                                                 if((month==4 || month==6 ||month==9 ||month==11)&&day>30 )day=1;
  •                                                 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写日
  •                                                 break;
  •                                 case 4: hour++;
  •                                                 if(hour==24)
  •                                                         hour=0;
  •                                                 write_1302(write_shi,Dat_Chg_BCD(hour)); //写小时
  •                                                 break;
  •                                 case 5: minute++;
  •                                                 if(minute==59)
  •                                                         minute=0;
  •                                                 write_1302(write_fen,Dat_Chg_BCD(minute)); //写分钟
  •                                                 break;
  •                         }
  •                 }
  •         }
  •     ///////////////////////////////
  •         if(key3)
  •         {
  •                 lock3=0;
  •                 cont3=0;
  •         }
  •         else if(lock3==0)//短按 减
  •         {
  •                 cont3++;
  •                 if(cont3>10)
  •                 {
  •                         cont3=0;
  •                         lock3=1;
  •                         switch(set_num)
  •                         {
  •                                 case 1: year--;
  •                                                 if(year==21)
  •                                                         year=99;
  •                                                 write_1302(write_nian,Dat_Chg_BCD(year)); //写年
  •                                                 break;
  •                                 case 2: month--;
  •                                                 if(month==0)
  •                                                         month=12;
  •                                                 if(month==2 && day>28){day=28;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                                                 write_1302(write_yue,Dat_Chg_BCD(month)); //写月
  •                                                 break;
  •                                 case 3: day--;
  •                                                 if((month==2&&year%4!=0)&&day==0) day=28;//平年2月28天
  •                                                 if((month==2&&year%4==0)&&day==0) day=29;//闰年2月29天
  •                                                 if((month==1 || month==3 ||month==5 ||month==7 ||month==8 ||month==10 || month==12)&&day==0)day=31;
  •                                                 if((month==4 || month==6 ||month==9 ||month==11)&&day==0 )day=30;
  •                                                 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写日
  •                                                 break;
  •                                 case 4: hour--;
  •                                                 if(hour==255)
  •                                                         hour=23;
  •                                                 write_1302(write_shi,Dat_Chg_BCD(hour)); //写小时
  •                                                 break;
  •                                 case 5: minute--;
  •                                                 if(minute==255)
  •                                                         minute=59;
  •                                                 write_1302(write_fen,Dat_Chg_BCD(minute)); //写分钟
  •                                                 break;
  •                         }
  •                 }
  •         }
  •         else if(cont3<100)        //长按 连减
  •         {
  •                 cont3++;
  •                 if(cont3==100)
  •                 {
  •                         cont3=70;
  •                         switch(set_num)
  •                         {
  •                                 case 1: year--;
  •                                                 if(year==21)
  •                                                         year=99;
  •                                                 write_1302(write_nian,Dat_Chg_BCD(year)); //写年
  •                                                 break;
  •                                 case 2: month--;
  •                                                 if(month==0)
  •                                                         month=12;
  •                                                 if(month==2 && day>28){day=28;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                                                 write_1302(write_yue,Dat_Chg_BCD(month)); //写月
  •                                                 break;
  •                                 case 3: day--;
  •                                                 if((month==2&&year%4!=0)&&day==0) day=28;//平年2月28天
  •                                                 if((month==2&&year%4==0)&&day==0) day=29;//闰年2月29天
  •                                                 if((month==1 || month==3 ||month==5 ||month==7 ||month==8 ||month==10 || month==12)&&day==0)day=31;
  •                                                 if((month==4 || month==6 ||month==9 ||month==11)&&day==0 )day=30;
  •                                                 write_1302(write_ri,Dat_Chg_BCD(day)); //写日
  •                                                 break;
  •                                 case 4: hour--;
  •                                                 if(hour==255)
  •                                                         hour=23;
  •                                                 write_1302(write_shi,Dat_Chg_BCD(hour)); //写小时
  •                                                 break;
  •                                 case 5: minute--;
  •                                                 if(minute==255)
  •                                                         minute=59;
  •                                                 write_1302(write_fen,Dat_Chg_BCD(minute)); //写分钟
  •                                                 break;
  •                         }
  •                 }
  •         }
  • }
  • /////////////////////////
  • /*显示农历日期---------------------------------------------------------------*/
  • void displaynl(void)
  • {
  •         nian=read_1302(read_nian);
  •         yue=read_1302(read_yue);
  •         ri=read_1302(read_ri);
  •         Conversion(0,nian,yue,ri);        //公历转农历
  •         if (month_moon==1)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5);}//正
  •         if (month_moon==2)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        //二
  •         if (month_moon==3)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        //三
  •         if (month_moon==4)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        //四
  •         if (month_moon==5)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        //五
  •         if (month_moon==6)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        //六
  •         if (month_moon==7)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9);}        //七
  •         if (month_moon==8)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八
  •         if (month_moon==9) {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1);}//九
  •         if (month_moon==10){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if (month_moon==11){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3);}//冬
  •         if (month_moon==12){Display_HZ_16x16(64,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4);}//腊
  •                         Display_HZ_16x16(80,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6);        //显示“月”字
  •         if (day_moon==1)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一
  •         }
  •         if (day_moon==2)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二
  •         }
  •         if (day_moon==3)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三
  •         }
  •         if (day_moon==4)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四
  •         }
  •         if (day_moon==5)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五
  •         }
  •         if (day_moon==6)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六
  •         }
  •         if (day_moon==7)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9);//七
  •         }
  •         if (day_moon==8)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八
  •         }
  •         if (day_moon==9)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1);//九
  •         }
  •         if (day_moon==10)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7);//初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
  •         if (day_moon==11)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一
  •         }
  •         if (day_moon==12)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二
  •         }
  •         if (day_moon==13)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三
  •         }
  •         if (day_moon==14)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四
  •         }
  •         if (day_moon==15)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五
  •         }
  •         if (day_moon==16)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六
  •         }
  •         if (day_moon==17)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9);//七
  •         }
  •         if (day_moon==18)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八
  •         }
  •         if (day_moon==19)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1);//九
  •         }
  •         if (day_moon==20)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二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
  •         if (day_moon==21)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一
  •         }
  •         if (day_moon==22)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二
  •         }
  •         if (day_moon==23)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三
  •         }
  •         if (day_moon==24)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四
  •         }
  •         if (day_moon==25)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五
  •         }
  •         if (day_moon==26)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六
  •         }
  •         if (day_moon==27)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9);//七
  •         }
  •         if (day_moon==28)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0);//八
  •         }
  •         if (day_moon==29)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8);//廿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1);//九
  •         }
  •         if (day_moon==30)
  •         {
  •                 Display_HZ_16x16(96,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三
  •             Display_HZ_16x16(11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12);//十
  •         }
  • }
  • ////////////////////////////
  • void displayxq(void) //显示星期
  • {
  •         unsigned char sel,dd,mo,yy;
  •         dd = read_1302(read_ri);//日
  •         mo = read_1302(read_yue);//月
  •         yy = read_1302(read_nian);//年
  •         Conver_week(0,yy,mo,dd);//调用公历换算星期子函数
  •     sel=week;//week是公历转换星期子函数的运行结果,结果为0-6,0是星期日
  •         if(sel==0)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8);}        //0=星期日
  •           if(sel==6)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7);}    //
  •           if(sel==5)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6);}   //
  •           if(sel==4)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5);}    //
  •         if(sel==3)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4);}    //
  •           if(sel==2)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3);}    //
  •           if(sel==1)  {Display_HZ_16x16(32,2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2);}    //星期一
  • }
  • /////////////////////////
  • void main()
  • {
  •     int8 slen = 0;
  •         uint8 pdata uart_cmd_buf[64] = {0};
  •         DS18B20_Start();
  •         Timer0Init();        //T0定时10ms
  •     DS1302_Init();        //初始化RTC时钟
  • /*
  • #ifdef MCU_STC12
  •         //P3.2 set as push-pull output mode, for LCD backlight
  •         P3M1 &= ~(1<<2);
  •         P3M0 |=  (1<<2);
  • #endif */
  •         SPI_Init();
  •         LCD_Init();
  •         delay_ms(500);
  •         LCD_Show_Format();
  •     while(1)
  •     {
  •         if (timer_flag_250ms)  //每250ms读取一次时间
  •         {
  •                         ReadAndShowRtc();
  •                         displaynl();
  •                         displayxq();
  •             timer_flag_250ms = 0;
  •         }
  •         if (timer_flag_5s)  //每隔5s执行以下分支
  •         {
  •                         ReadAndShowTemperature(-5);
  •             timer_flag_5s = 0;
  •                 }
  •     }
  • }
  • void ReadAndShowRtc() //读rtc并显示
  • {
  •         read_rtc();
  •         if(set_num==1)
  •         {
  •                 Display_Digit_12x16(4+24,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nian/10);
  •                 Display_Digit_12x16(4+3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nian%10);
  •         }
  •         else
  •         {
  •                 Display_Digit_12x16(4+24,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nian/10);
  •                 Display_Digit_12x16(4+3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nian%10);
  •         }
  •         if(set_num==2)
  •         {
  •                 Display_Digit_12x16(4+60,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yue/10);
  •                 Display_Digit_12x16(4+72,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yue%10);
  •         }
  •         else
  •         {
  •                 Display_Digit_12x16(4+60,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yue/10);
  •                 Display_Digit_12x16(4+72,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yue%10);
  •         }
  •         if(set_num==3)
  •         {
  •                 Display_Digit_12x16(4+9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ri/10);
  •                 Display_Digit_12x16(4+108, 4, COLOR_SILVER, COLOR_BLUE, ri%10);
  •         }
  •         else
  •         {
  •                 Display_Digit_12x16(4+96,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ri/10);
  •                 Display_Digit_12x16(4+108, 4, COLOR_SILVER, COLOR_BLACK, ri%10);
  •         }
  •         if(set_num==4)
  •         {
  •                 Display_Digit_24x48(0,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UE, shi /10);
  •                 Display_Digit_24x48(24,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UE, shi %10);
  •         }
  •         else
  •         {
  •                 Display_Digit_24x48(0,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shi /10);
  •                 Display_Digit_24x48(24,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shi %10);
  •         }
  •         if(set_num==5)
  •         {
  •                 Display_Digit_24x48(72,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UE, fen /10);
  •                 Display_Digit_24x48(96,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UE, fen %10);
  •         }
  •         else
  •         {
  •                 Display_Digit_24x48(72,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fen /10);
  •                 Display_Digit_24x48(96, 44, COLOR_YELLOW_GREEN, COLOR_BLACK, fen %10);
  •         }
  •         Display_Digit_12x24(100,100, COLOR_RED, COLOR_BLACK, miao /10);        //        秒
  •         Display_Digit_12x24(100+12,100, COLOR_RED, COLOR_BLACK, miao %10);        //秒
  •                                                                         // 字颜色         底色
  • }
  • void ReadAndShowTemperature(int8 comp)
  • {
  •         int8 slen = 0, n = 0;
  •         static uint8 pdata sbuf[5+1] = {' ', ' ', ' ', '.', ' ', 0};
  •         uint16 tmp_n = 0;
  •         // DS18B20的小数位四舍五入显示结果速查表,4bit=索引取值范围 0 - 15
  •         uint8 code dect_lookup_tab[] = {0, 1, 1, 2, 3, 3, 4, 4, 5, 6, 6, 7, 8, 8, 9, 9};
  •         if(DS18B20_Get_Temperature(&ds18b20_temp_r, &ds18b20_temp_sign_r))
  •         {
  •                 //ds18b20_temp_r = ds18b20_temp_r * 10 * 0.0625 + 0.5;
  •                 if(ds18b20_temp_r != ds18b20_temp_s || ds18b20_temp_sign_r != ds18b20_temp_sign_s)
  •                 {
  •                         int8 intT = ds18b20_temp_r >> 4;        //分离出温度值整数部分
  •                         int8 decT = ds18b20_temp_r & 0x0F;        //分离出温度值小数部分,DS18B20的小数位一共4bit,乘以0.625(也就是10/16)后对0.5作四舍五入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数值
  • //                        if(1 == debug_flag) printf(">raw:intT.decT = (%c)%bd.%bd\r\n", ds18b20_temp_sign_r > 0 ? '+' : '-', intT, dect_lookup_tab[decT]);
  •                         //针对个体DS18B20模块,进行温度补偿处理,减少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误差
  •                         tmp_n = 10 * intT + dect_lookup_tab[decT];
  •                         tmp_n += (ds18b20_temp_sign_r > 0 ? comp : -comp);
  •                         intT  = tmp_n / 10;
  •                         decT  = tmp_n % 10;
  •                         // 在液晶屏上显示温度
  •                         if(ds18b20_temp_sign_r >= 0 && ' ' != sbuf[0])
  •                         {
  •                                 sbuf[0] = ' ';
  •                                 Display_Digit_12x24(22+0,  100, COLOR_BLACK, COLOR_BLACK, 10);
  •                         }
  •                         else if(ds18b20_temp_sign_r < 0 && '-' != sbuf[0])
  •                         {
  •                                 sbuf[0] = '-';
  •                                 Display_Digit_12x24(22+0,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10);
  •                         }
  •                         n = intT / 10;
  •                         if('0' + n != sbuf[1])
  •                         {
  •                                 sbuf[1] = '0' + n;
  •                                 Display_Digit_12x24(0,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n);
  •                         }
  •                         n = intT % 10;
  •                         if('0' + n != sbuf[2])
  •                         {
  •                                 sbuf[2] = '0' + n;
  •                                 Display_Digit_12x24(12,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n);
  •                         }
  •                         n = decT;
  •                         if('0' + n != sbuf[4])
  •                         {
  •                                 sbuf[4] = '0' + n;
  •                                 Display_Digit_12x24(36, 100, COLOR_LIGHT_BLUE, COLOR_BLACK, n);
  •                         }
  •                         ds18b20_temp_s = ds18b20_temp_r;
  •                         ds18b20_temp_sign_s = ds18b20_temp_sign_r;
  •                 }
  •         }
  •         DS18B20_Start(); //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         T0RH = 0xDC;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         T0RL = 0x0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         TH0 = T0RH;                //设置定时初值
  •         TL0 = T0RL;                //设置定时初值
  •     ET0 = 1;        //使能T0中断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A = 1;
  • }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实现系统定时处理 */
  • void Timer0_Interrupt_Service() interrupt 1
  • {
  •     static uint8 pdata tmr1s = 0;
  •     static uint8 pdata tmr2s = 0;
  •     static uint8 pdata tmr5s = 0;
  •     static uint8 pdata tmr250ms = 0;
  •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     TL0 = T0RL;
  •     tmr250ms++;  //定时250ms
  •     if (tmr250ms >= 250/TIMER0_SLICE_MS)
  •     {
  •         tmr250ms = 0;
  •         timer_flag_250ms = 1;
  •         tmr1s++;  //定时1s
  •         if (tmr1s >= 4)
  •         {
  •             tmr1s = 0;
  •             timer_flag_1s = 1;
  •                         tmr2s++;  //定时2s
  •                         tmr5s++;  //定时5s
  •         }
  •         if (tmr2s >= 2)
  •         {
  •             tmr2s = 0;
  •             timer_flag_2s = 1;
  •         }
  •         if (tmr5s >= 5)
  •         {
  •             tmr5s = 0;
  •             timer_flag_5s = 1;
  •         }
  •     }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