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5V的电源,做滤波设计隔离输出,电容电感应该如何选取合适的值?

楼主(2022-06-23):
对于一个5V的电源,做滤波设计隔离输出,电容电感应该如何选取合适的值?

网友:
这个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网友:
你用什么做隔离输出的啊,隔离模块?

网友:
参数选择是跟你的开关电源的纹波有关系的。

网友:
你这个5V是怎么出来的?是电源芯片出来的吗?电源芯片出来的波动系数就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