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linecut的的skill,希望是EDA365skill上的那个

楼主(2022-06-23):
    求一个clinecut的的skill,希望是EDA365skill上的那个,在网上找了几个都不是太好用,就感觉EDA365skill上的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   直接用 365不就好了

    自己有整合一个,有时候两个菜单下的命令或代码会有冲突,导致命令不能用,之前有遇到过

楼主:
    自己有整合一个,有时候两个菜单下的命令或代码会有冲突,导致命令不能用,之前有遇到过

    自己整合的如果是源码,可以去把命令还有函数全称修改一下。冲突是整合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情况。需要排除

    都是从网上找的,有一些都是加密的^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我公众号分享的线段剪切工具,可以剪切任意角度,而不是只能框选矩形区域。

    有一直关注你的公众号,没看到这个命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我公众号分享的线段剪切工具,可以剪切任意角度,而不是只能框选矩形区域。

    有一直关注你的公众号,没看到这个命令呢。。

    回复segcut就有自动回复了。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