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频谱和开关频谱

楼主(2022-06-23):
由于GSM调制信号的突发特性,因此输出射频频谱应 考虑由于调制和射频功率电平切换而引起的对相邻信 干扰。在时间上,连续调制频谱和功率切换频谱不是 发生的,因而输出射频频谱可分为连续调制频谱和切态频谱来分别地加以规定和测量。
连续调制是测量由GSM调制处理而产生的在其标称载频 同频偏处(主要是在相邻频道)的射频功率。
开关频谱即切换瞬态频谱,是测量由于调制突发的上下降沿而产生的在其标称载频的不同频偏处(主要是在相邻频道)的射频功率。

网友:
 鉴于移动通信组网时的远近效应,在与基站通信过程中必须对移动台的发射功率进行控制(动态调整),以便能保证移动台与基站之间一定的通信质量而又不至于对其它移动台产生明显的干扰。

网友:
测试移动台的射频输出功率在功率控制的每一级电平上是否满足ETSI规定的功率要求。

网友:
在衡量调制频谱时, 可使用谱线的指标余量(margin)。指标余量即最接近TIme-Plate的一条谱线与TIme-Pkate之间的距离。指标余量越大,则调制频谱越好,即对邻道的干扰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