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中,达林顿管Q4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6-23):
    24V或48V),VSYS是给系统供电。请问达林顿管Q4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省掉?

网友A:
    不能省,Q4是用来防倒灌的。只有在VIN有电时Q4才会导通;而VIN没电时,Q4关断,确保VSYS的电不会回流到VIN\VP

网友:
    二极管D8,可能画错了。估计是稳压二极管。最好将他的型号参数标注上来,更有利于分析

网友:
    从这个数据来看,D8不是稳压管了。但是,如果Q4的输出VSYS要求是一个稳定的电压,那就说明D8坏了。反之,VSYS没有要求,那么,这部分电路就多此一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省,Q4是用来防倒灌的。只有在VIN有电时Q4才会导通;而VIN没电时,Q4关断,确保VSYS的电不会回流到VIN\ ...

    D4就可以防反灌啦!

网友:
    有点类似缓启的作用

网友:
    拿达林顿管搭的稳压电路

网友:
    输出反应输入,起到一定的阻抗隔离作用。

网友:
    这是分立搭建的LDO,D8是个稳压管,三极管射级跟随输出稳压管-0.7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