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高电平低电平到底指什么样的电压为高低?

楼主(2022-06-23):
MOS管的高电平低电平到底指什么样的电压为高低?

网友:
MOS管PDF中都有一个Vth的参数,这个参数是MOS开通的门限电压,当MOS管GS两端电压低于此电压时为低,高于此电压时开始导通,当高于Vmiller(这个PDF中不一定有)电压后完全导通。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