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怎么画多边形焊盘?

楼主(2022-06-23):
    altium designer中怎么画多边形焊盘?

网友:
    1.PCB库文件界面双击PAD——在出现的界面的右边有Size and Shape选项——有Shape选项,可以改变焊盘的样式;
2.但是里边的样式不是很特殊的多边形,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你就得自己手动绘制一个焊盘封装了;

网友:
    画封装的时候有设置页面设置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