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什么是时钟输出口

楼主(2022-06-23):
    STC系列中P1.0和P1.1是时钟输出口 这个时钟输出口是什么 怎么使用

网友:
    单片机是依照时钟节拍来工作的,单片机主要是靠执行先前已经编译好的程序来工作的,程序要一条条地被执行。

网友:
    时钟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来源于单片机的外部,由时钟输入引脚XTAL0输入,XTAL1悬挂即可。另外一种就是来源于单片机的内部时钟源,但需要外部接晶体振荡器(接在XTAL0和XTAL1端)和电容,这两个引脚的时钟源是可以输出到外部的,具体的使用应该还需要先接上分频器再使用,和一般的时钟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