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正负极怎么看?

楼主(2022-06-23):
    电容正负极怎么看?

网友:
    电解电容带正负级,长腿为正,短腿为负,在电容的端有阴影标示的是负

网友:
    白色半圆那一端是负极,带箭头的你仔细看看没接到白色半圆那一端,那肯定就是正极了

网友:
    很简单啊,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个脚和地通不通不就知道是不是负极了嘛,要是对地阻值为0就是负极;你这个也明显是正极,两边都是一样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