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调网表?

楼主(2022-06-23):
allegro如何调网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还望指点指点

网友:
你直接在cadence里面的tools 下的create netlist 里面就可以把网表调到allegro里面。
或者你打开allegro 然后在file--import 里面点logic 就可以调你的网表

网友:
在firl里面的Import logic里。在出现在对话框中选Design Entry CIS,最底下选择网表的位置,最后点一下import cadence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