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22-06-23):
如图是典型的可控硅驱动电路,这个电路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触发电流是多少?(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你这个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个双向的

网友:
    图中右边是交流240V,也就是说HOT端可能相对NEUTRAL端为正,也可能为负。那么当HOT端对NEUTRAL端为正时触发为正,HOT端对NEUTRAL端为负时触发也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个双向的

双向可控硅不分第几象限??

网友:
    双向可控硅要么工作在一三象限,要么工作在二四象限。注意交流有两个半周,极性是相反的,这意味着流过可控硅的电流和触发电流在两个半周内方向都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