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adence Sigrity] 钩选终端电阻后怎么分组

楼主(2022-06-23):
POWER SI -ERC-Trace Imp/Cpl/Ref Check 彷真DDR未端地址信号接了电阻。设置发与收电阻钩图1 ,下一步出现,每个信号都要对应所有信号。只截图A0 与 A1。如果要分组,是否随便选择网络,只要不重复就行。图2

网友A:
    Cadence仿真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ence仿真我也正在学习

    我也是,感觉有点难入门,有没有比较好的教程资料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感觉有点难入门,有没有比较好的教程资料分享一下?

我们要报砖学习。单打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要报砖学习。单打不行

    好啊,组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