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终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6-23):
    物联网终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物联网终端属于传感网络层和传输网络层的中间设备,也是物联网的关键设备,通过他的转换和采集,才能将各种外部感知数据汇集和处理,并将数据通过各种网络接口方式传输到互联网中。

网友:
    如果没有物联网终端的存在,传感数据将无法送到指定位置,“物”的联网将不复存在。

网友:
    物联网终端基本由外围感知(传感)接口,中央处理模块和外部通讯接口三个部分组成,通过外围感知接口与传感设备连接,如RFID读卡器,红外感应器,环境传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