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的问题

楼主(2022-06-23):
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3.3V,其IO口的高电平的电压是3.3V,请问这个单片机的IO口能接收高电平为5V的电压吗?接5V会不会烧坏单片机的IO口,要如何降压?

网友:
这IO口用于什么?

网友:
对于所用电压不一样的问题,一般采取变换IC。

网友:
这个看手册里怎么规定的。

网友:
有些口可以,就是那些不可能的,加电阻后也是可以的,但只能接收开关信号,ADC采集是不能超过3.3。

网友:
这得看单片机的芯片手册,比如stm32单片机,手册里会把每一个引脚是否可以兼容5v电平说清楚的,如果不兼容的话就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常用的SN74ALVC16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