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分析

楼主(2022-06-23):
如图,这个电路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输入不直接接输出呢?

网友:
    你这两边是什么信号?

网友:
    衰减网络,将输入信号按照一定衰减比进行衰减

网友:
    电阻衰减网络

网友:
    信号流向? TP200和TP201 可以 检测下,结合理论分析.

网友:
    应该是一个简单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就是简单的电阻分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