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7.9.2出现网络没有飞线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23):
EE 7.9.2出现网络没有飞线,也没法从焊盘拉线的情况,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
    那你看看原理图,是不是在原理图连线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那两个网络加的测试点没有放出来,导致飞线没出来且拉不出线,测试点放出来就好了,感觉这是软件的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