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合适电路保护元件

楼主(2022-06-23):
  选择合适电路保护元件

  白光LED是一种电压敏感器件,实际工作中电流上限为20mA。但是在使用中由于各种原因,电流往往会增加。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增加的电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幅度后就会被损坏。

  LED损坏的主要原因有:
  (1)电源电压突然升高;
  (2)电路中的某一元件或印刷线或其他导线短路而形成局部LED电源路短路,使该部位的电压升高;
  (3)一个LED因自身质量损坏而形成短路,其原有的电压降转移到其他LED上;
  (4)灯内温度过高,导致LED特性恶化;
  (5)灯内注满水,导电;
  (6)在组装的时候没有做好防静电工作,使LED内部已经被静电损坏。
  虽然使用了正常的电压和电流值,但也容易对LED造成损坏。

  为LED选择合适的电路保护元件等,能否用于LED电路保护?这里有一些建议:

  1.保护电路中采用保险丝(管)
  因为保险丝是一次性的,而且反应速度慢,效果差,使用麻烦,所以保险丝不适合LED灯成品,因为LED灯现在主要是在城市的光泽工程和照明工程。它需要导致保护电路非常苛刻:超过电流可以立即开始保护的正常使用,所以导致供电路径断开连接,所以导致和权力可以得到保护,在整个灯正常,可以自动恢复供电,不影响工作。电路不能太复杂或太大,成本要低。所以很难使用保险丝。

  2.使用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简称TVS)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是一种高性能的二极管保护器件。当其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冲击时,它能以10-12秒的速度将两极之间的高阻立即降低为低阻,吸收高达几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之间的电压钳在预定电压值内,有效保护电子电路中的精密元件。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高、漏电流小、击穿电压偏差一致性好、击穿电压控制方便、无损伤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然而,在实际使用中,要找到满足要求电压值的TVS器件并不容易。LED灯的损坏主要是由于目前大使芯片内部过热造成的。TVS只能检测过电压,不能检测过流。很难选择合适的电压保护点,因此装置无法制造,在实践中难以使用。

  3.选择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熔断器又称聚合物正温热敏电阻PTC,是由聚合物和导电粒子组成。经过特殊处理后,导电粒子在聚合物中形成导电路径链。当通过正常工作电流(或元件处于正常环境温度)时,PTC自恢复保险丝为低电阻。
  当通过电路出现异常过流(或环境温升)时,大电流(或环境温升)所产生的热量使聚合物迅速膨胀,同时切断导电颗粒形成的导电通路,PTC自恢复熔断器处于高阻状态;当电路中过流(过温状态)消失时,聚合物冷却,体积恢复正常,导电粒子重新构成导电路径,PTC自恢复熔断器恢复到初始低阻状态。

网友:
LED的工作电流很重要,电流太大就烧了,所以根艺LED的亮暗需要增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