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17.4阻抗/反射分析运行报错

楼主(2022-06-23):
    最近刚装了17.4版本,使用allegro Sigrity SI组件进行阻抗、反射分析时,一运行就报错,求大神指导如何解决?(但是用17.2运行时不会报错)图片如下

网友A:
    安装Sigrity,设置好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指向Sigrity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Sigrity,设置好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指向Sigrity安装目录

    我安装的Sigrity2022,环境变量里设置的路径就是Sigrity2022的安装路径,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我电脑同时装了17.2和17.4,17.2运行的时候不报错,17.4的运行一直是图片上的报错,不知道还有别的解决方法不?

网友(点评):
路徑只能設定常用的一個版本, 你要切版本唯一解答就是自己做批次檔(*.bat), 自己切換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