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任意操作,飞线自动关闭怎么回事

楼主(2022-06-23):
    allegro任意操作,飞线自动关闭怎回事,这里是没有勾的,执行录制脚本或者skill就会自动关闭,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要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A:
    问题很奇怪,没遇到过,
    你看看设置里面,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什么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什么快捷键

    奇怪的很,昨天都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之前也是遇到过,点了这里就可以正常,但是一用录制脚本或者skill就自动关闭,每操作一次都要点一下这里,太费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奇怪,没遇到过,
你看看设置里面,

    设置没动过,去年也遇到过一次,然后从新买了电脑装了软件正常使用就不了了之,昨天又遇到了,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版本是17.2的,就是打开所有的飞线,进行布局的时候,只要动一动器件,有些飞线就自动关掉了,搞得我还得在Display_show Rats重新显示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GRO 有個功能, 走線或擺零件, 只顯示當前操作的屬線(你們叫飛線).

你应该说的是auto-blank other rats,这个选项我是没有勾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你有用外來鎖密碼的skill嗎??
很多不良的skill會改ENV檔和設定, 話到這兒就好.

    有可能是,感谢提醒,但是之前都是好好的,会不会是有的skill有时间限制,突然有一天就改了设置

网友(点评):
通常是執行就會.......時間是簡單的控制, 會再加上控制其他的就太閒了, 如placement_out_in.il 就是一個會改快捷鍵設定的SKILL.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感谢提醒,但是之前都是好好的,会不会是有的skill有时间限制,突然有一天就改了设置

    每次都要点击Setup-applieation mode-General Edit,才能恢复正常,搞不明白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