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RF)指标改进、提高的办法

楼主(2022-06-23):
在通信产品的开发工程中,测量是一种基本的、必要的手段,但不是最后的目的。在开发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测量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理论和经验,找到解决问题和提高技术指标的办法。

网友:
若通过测量发现灵敏度不高,则问题主要出现在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部分,其次是模拟I/Q解调部分。可先通过测量模拟I/Q输出端的电平和信噪比来判断问题是出现在哪一部分。

网友:
灵敏度抢标主要与接收机的中频放大器特别是RF前端的LNT和第一混频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