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电压计算

楼主(2022-06-24):
求助变压器,怎么计算电压呢?

网友:
    从匝数看,你这个是用于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开关电源里面的变压器,不知道开关频率,不知道铁芯材料和截面积,无法计算各绕组能够承受的电压。

网友:
    选择铁芯材料和截面积、窗口面积,绕组铜线直径、匝数,都是根据电路来设计的。先要有对开关电源的要求,例如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和电流,工作频率,等等,由这些要求确定电路,再由电路确定变压器参数。

网友:
    即使是已经知道频率的工频变压器,要计算绕组能够承受的电压也必须知道铁芯材料和磁路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