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板子,在第一次通电时会有点问题

楼主(2022-06-24):
我有一块板子,在第一次通电时会有点问题(数码管闪烁),通电3小时左右就好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通常情况下数码管闪烁要不是因为电源不稳导致的,要么就是刷新那里有问题。但从你描述上来说应该是电源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你最好把怎么闪的说一下,比如是乱闪还是同时闪,详细点。

网友:
    数码管本身有问题吧,性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