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位一脉冲的EC11旋转编码器最简洁的单片机驱动代码

楼主(2022-06-24):
先上代碼為敬
  •             if(!PinA && PinA_O && PinB) {
  •                 Now++;
  •             }PinA_O = PinA;
  •             if(!PinB && PinB_O && PinA) {
  •                 Now--;
  •             }PinB_O = PinB;

只有六行代碼就能用EC11對Now進行加減操作

为什么这样写呢?
上时序图
顺时针转:

逆时针转:

我们看到,当顺时针转时
Pin A会早于Pin B 转低电平,反之亦然

代码解读:
!PinA && PinA_O && PinB//当Pin A 为低电平而之前为高电平(即下降沿)并且Pin B为高电平
这一句就捕捉到顺时针转时序图中箭指着的那一刹那的情况
于是Now加1

!PinB && PinB_O && PinA//当Pin B 为低电平而之前为高电平(即下降沿)并且Pin A为高电平
这一句就捕捉到逆时针转时序图中箭指着的那一刹那的情况
于是Now减1

如果编码器不加电容消抖
就用软件消抖

  •         if(ScanCount++ > 50) {        //其数值按单片机速度加减
  •             ScanCount = 0;
  •             if(PinA && !PinA_O && PinB) {
  •                 Now++;
  •             }PinA_O = PinA;
  •             if(PinB && !PinB_O && PinA) {
  •                 Now--;
  •             }PinB_O = PinB;
  •             Now>9? Now = 0:_nop_();
  •             Now<0? Now = 9:_nop_();
  •

现附上小应用实例一则
基如STC15F104E的EC11软串口六位密码检查程序
如发现顺逆时针相反,对调PinA/PinB 定义脚即可

网友:
假如顺时针扭了一点但没到位之前逆时针扭回去了呢?

网友:
不考慮任何不正常操作吗!
不过,代码简洁易懂,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