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篮球计分器keil源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22-06-24):
可以实现篮球计分基本功能
仿真原理图如下(大家自行画一下图)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reg52.h>
  • #include<absacc.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A8=P2^0;
  • sbit A9=P2^1;
  • sbit A10=P2^2;
  • sbit A11=P2^3;
  • sfr P00=0x80;
  • uchar code wei_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 uchar minute=12;  //分
  • uchar second=0;   //秒
  • uchar key_status=0;                //按键状态值
  • uchar scoreA=0;                //A队得分
  • uchar scoreB=0;                //B队得分
  • uchar count1=20;        //记录定时器时间
  • uchar match=1;                //比赛节数
  • uchar rule_time=24;        //记录24秒规则
  • uchar rule_flag=0;                        //记录24秒规则是否启用
  • /*
  • 初始化IO口
  • */
  • void IO_init(){
  •         A8=0;
  •         A9=0;
  • }
  • /*
  • 初始化时间
  • */
  • void time_init(){
  •         TMOD = 0x01;
  •         TH0 = (65536-50000)/256;
  •         TL0 = (65536-50000)%256;
  •         EA = 1;
  •         ET0 = 1;
  • }
  • /*
  • 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i;
  •         uchar j;
  •         for(i=0;i<z;i++){
  •                 for(j=0;j<100;j++);
  •         }
  • }
  • /*
  • 计时函数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count1-- == 0)
  •         {
  •                 second--;
  •                 rule_time--;
  •                 count1 = 20;
  •         }
  •         TH0 = (65536-50000)/256;
  •         TL0 = (65536-50000)%256;
  • }
  • /*
  • 时间显示函数
  • */
  • void time_display(uchar w2,uchar d2){
  •         uchar shi1,ge1;
  •         shi1=d2/10;
  •         ge1=d2%10;
  •         P00=wei_1[w2];
  •         A10=1;
  •         A10=0;
  •         P00=table[shi1];;
  •         A8=1;
  •         A8=0;
  •         delay_ms(5);
  •         P00=0;
  •         A10=1;
  •         A10=0;
  •         A8=1;
  •         A8=0;
  •         P00=wei_1[w2+1];
  •         A10=1;
  •         A10=0;
  •         P00=table[ge1];
  •         A8=1;
  •         A8=0;
  •         delay_ms(5);
  •         P00=0;
  •         A10=1;
  •         A10=0;
  •         A8=1;
  •         A8=0;
  • }
  • /*
  • 分数显示函数
  • */
  • void score_dispaly(uchar w2,uchar d2){
  •         uchar qian2,shi2,ge2;
  •         qian2=d2/100;
  •         shi2=d2%100/10;
  •         ge2=d2%100%10;
  •         P00=wei_1[w2];
  •         A9=1;
  •         A9=0;
  •         P00=table[qian2];;
  •         A8=1;
  •         A8=0;
  •         delay_ms(10);
  •         P00=0;
  •         A9=1;
  •         A9=0;
  •         A8=1;
  •         A8=0;
  •         P00=wei_1[w2+1];
  •         A9=1;
  •         A9=0;
  •         P00=table[shi2];
  •         A8=1;
  •         A8=0;
  •         delay_ms(10);
  •         P00=0;
  •         A9=1;
  •         A9=0;
  •         A8=1;
  •         A8=0;
  •         P00=wei_1[w2+2];
  •         A9=1;
  •         A9=0;
  •         P00=table[ge2];
  •         A8=1;
  •         A8=0;
  •         delay_ms(10);
  •         P00=0;
  •         A9=1;
  •         A9=0;
  •         A8=1;
  •         A8=0;
  • }
  • /*
  • 键盘输入函数
  • */
  •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 key_l,temp;
  •         key_status = 0;
  •         P1 = 0x0f;
  •         if((P1 & 0x0f) != 0x0f)
  •         {
  •                 delay_ms(1);
  •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
  •                         key_new = 0;
  •                         /*
  •                         矩阵键盘扫描
  •                         */
  •                         key_l = (P1 | 0xf0);
  •                         P1 = key_l;
  •                         switch(P1)
  •                         {
  •                                 /*
  •                                 开始计时/比赛继续
  •                                 */
  •                                 case 0x7e:
  •                                         TR0=1;
  •                                         rule_flag=1;
  •                                         time_display(6,rule_time);
  •                                         break;
  •                                 /*
  •                                 暂停比赛
  •                                 */
  •                                 case 0x7d:
  •                                         TR0=0;
  •                                         break;
  •                                 /*
  •                                 加分,同时24秒清零和总计时器停止计时
  •                                 */
  •                                 case 0xee:
  •                                         TR0=0;
  •                                         scoreA +=3;
  •                                         rule_time=24;
  •                                         rule_flag=0;
  •                                         break;
  •                                 case 0xed:
  •                                         TR0=0;
  •                                         scoreA +=2;
  •                                         rule_time=24;
  •                                         rule_flag=0;
  •                                         break;
  •                                 case 0xeb:
  •                                         TR0=0;
  •                                         scoreA +=1;
  •                                         rule_time=24;
  •                                         rule_flag=0;
  •                                         break;
  •                                 case 0xde:
  •                                         TR0=0;
  •                                         scoreB +=3;
  •                                         rule_time=24;
  •                                         rule_flag=0;
  •                                    break;
  •                                 case 0xdd:
  •                                         TR0=0;
  •                                         scoreB +=2;
  •                                         rule_time=24;
  •                                         rule_flag=0;
  •                                         break;
  •                                 case 0xdb:
  •                                         TR0=0;
  •                                         scoreB +=1;
  •                                         rule_time=24;
  •                                         rule_flag=0;
  •                                         break;
  •                                 /*
  •                                 增加比赛节数,同时24秒复位和总计时器复位
  •                                 */
  •                                 case 0xbd:
  •                                         match++;
  •                                         minute=12;
  •                                         second=0;
  •                                         TR0=0;
  •                                         rule_time=24;
  •                                         rule_flag=0;
  •                                         break;
  •                                 /*
  •                                 手动24秒复位
  •                                 */
  •                                 case 0xbe:
  •                                         if(TR0==1){
  •                                                         rule_time=0;
  •                                                         rule_flag=0;
  •                                         }else{
  •                                                         rule_flag=0;
  •                                         }
  •                                         break;
  •                         }
  •                 }
  •         }
  •         else
  •         {
  •                 key_new = 1;
  •         }
  • }
  • void main()
  • {
  •         IO_init();
  •         time_init();
  •         while(1){
  •                 key();
  •                 if(second==0){
  •                         /*
  •                                 判断某节比赛是否结束
  •                         */
  •                         if(minute==0){
  •                                 /*
  •                                 判断是否为最后一节比赛
  •                                 */
  •                                 if(match<4){
  •                                         /*
  •                                         计时系统恢复为默认值,比赛节数加一
  •                                         */
  •                                         second=60;
  •                                         minute=11;
  •                                         match++;
  •                                         rule_time=24;
  •                                         rule_flag=0;
  •                                 }
  •                                 TR0=0;
  •                         }
  •                         /*
  •                         比赛分钟数减一
  •                         */
  •                         else {
  •                                 second=60;
  •                                 minute--;
  •                         }
  •                 }
  •                 /*
  •                 24秒结束,计时器暂停和24秒复位
  •                 */
  •                 if(rule_time<=0){
  •                         TR0=0;
  •                         rule_time=24;
  •                 }
  •                 /*
  •                 显示
  •                 */
  •                 time_display(0,minute);
  •                 time_display(2,second);
  •                 time_display(4,match);
  •                 time_display(6,rule_time);
  •                 score_dispaly(1,scoreA);
  •                 score_dispaly(5,scoreB);
  •         }
  • }

网友:
这 代码分别什么意思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是啊是啊,注释写全面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