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计源码(华氏和摄氏度的转换功能)

楼主(2022-06-24):
利用51单片机DS18B20和1602做的温度计,可以实现温度上限报警,进行华氏和摄氏度的转换,利用三个按键实现这些功能。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作者:王先生
  • 51单片机:清华电子的板
  • #include<reg52.h>
  • #include<intrins.h>
  • #include<math.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sbit DS = P2^2;//DS18B20接口
  • sbit BP = P2^3;//蜂鸣器
  •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码
  • sbit WE = P2^7;//数码管位选码
  • sbit key_s1 = P3^0;
  • sbit key_s2 = P3^1;
  • sbit key_s3 = P3^2;
  • sbit EN = P3^4;//LCD使能端
  • sbit RS = P3^5;//LCD数据命令选择端
  • sbit RW = P3^6;//LCD读写选择端
  • uint FF;
  • uint DD,LL;
  • uint K=0;
  • uint M=0;
  • uint s=0;
  • void delayus(uchar us)
  • {
  •         while(us--);//us--要6.5us,进入一次函数11.95us;
  • } //微秒延时
  • void LCD_READ_BUSY() //忙不忙
  • {
  •         uchar busy;
  •         P0 = 0XFF;
  •         RS = 0;
  •         RW = 1;
  •         do
  •         {
  •                 EN = 1;
  •                 busy = P0;
  •                 EN = 0;
  •         }while(busy&0X80);
  •         EN = 1;
  • }
  •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写一个字节命令流程
  • {
  •         LCD_READ_BUSY();//判断忙不忙
  •         RS = 0;
  •         RW = 0;
  •         P0 = cmd;
  •         EN = 1;
  •         EN = 0;
  • }
  • void LCD_WRITE_DA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数据
  • {
  •         LCD_READ_BUSY();
  •         RS = 1;
  •         RW = 0;
  •         P0 = dat;
  •         EN = 1;
  •         EN = 0;
  • }
  • void LCD_OneChar(uchar x, uchar y,uchar dat)//指定位置显示字符
  • {
  •         if(y)
  •         x |= 0x40;//位选或
  •         x |= 0x80;
  •         LCD_WRITE_CMD(x);
  •         LCD_WRITE_DATE(dat);
  • }
  • void LCD_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
  •         if(y)
  •         x |= 0x40;
  •         x |= 0x80;
  •         LCD_WRITE_CMD(x);
  •         while(*str != '\0')
  •         {
  •                 LCD_WRITE_DATE(*str++);
  •         }
  • }
  • void LCD_Init()         //        初始化
  • {
  •         LCD_WRITE_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         LCD_WRITE_CMD(0x0c); //开显示
  •         LCD_WRITE_CMD(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         LCD_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 }
  • bit ds_init()//单总线初始化程序
  • {
  •         bit  i;
  •         DS = 1;
  •         _nop_();
  •         DS = 0;
  •         delayus(75);//拉低总线;保持480us以上,75*6.5+11.95=499.45ms
  •         DS = 1;//释放总线
  •         delayus(1);//1*6.5+11.95=18.45us等待发回信号(15-60us)
  •         i = DS;
  •         delayus(20);//读取存在信号的时间20*6.5+11.95=141.95us
  •         DS = 1;        //释放总线
  •         _nop_();
  •         return(i);//i=0代表DS18B20已经准备好了
  • }
  • void displayN(int c)//温度正常显示
  • {
  •         uint i;
  •         uchar M1,M2,M3,M4;
  •         uchar TestStr[] = {"Tem:"};
  •         uchar TestStr1[] = {"DB:WYX"};
  •         /*if(c<0)
  •         {m = 2;}
  •         else if(c>=0)
  •         {m = 0;}*/
  •         i = abs(c);
  •         M1 = i/1000;//千位
  •         M2 = i%1000/100;//百位
  •         M3 = i%1000%100/10;//十位
  •         M4 = i%10;        //个位
  •         DU = 0;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         LCD_Init();//1602初始化
  •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         LCD_Str(0,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         LCD_OneChar(6 , 0, 43+s);//正负号
  •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         LCD_OneChar(8, 0, M2+48);
  •         LCD_OneChar(9 , 0, M3+48);//正负号
  •         LCD_OneChar(10, 0, 46);
  •         LCD_OneChar(11, 0, M4+48);
  •         LCD_OneChar(12, 0, 39);
  •         LCD_OneChar(13, 0, 67);
  •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
  • void displayM(int c)
  • {
  •         uchar M1,M2,M3,M4;
  •         int i,m;
  •         uchar TestStr[] = {"Tem:"};
  •         uchar TestStr1[] = {"High"};
  •         if(c<0)
  •         {m = 2;}
  •         else if(c>=0)
  •         {m = 0;}
  •         i = abs(c);
  •         M1 = i/1000;//千位
  •         M2 = i%1000/100;//百位
  •         M3 = i%1000%100/10;//十位
  •         M4 = i%10;        //个位
  •         DU = 0;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         LCD_Init();//1602初始化
  •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         LCD_Str(7,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         LCD_OneChar(6 , 0, 43+m);//正负号
  •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         LCD_OneChar(8, 0, M2+48);
  •         LCD_OneChar(9 , 0, M3+48);//正负号
  •         LCD_OneChar(10, 0, 46);
  •         LCD_OneChar(11, 0, M4+48);
  •         LCD_OneChar(12, 0, 39);
  •         LCD_OneChar(13, 0, 67);
  •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
  • void displayL(int c)
  • {
  •         uchar M1,M2,M3,M4;
  •         int i,m;
  •         uchar TestStr[] = {"Tem:"};
  •         uchar TestStr1[] = {"Low"};
  •         if(c<0)
  •         {m = 2;}
  •         else if(c>=0)
  •         {m = 0;}
  •         i = abs(c);
  •         M1 = i/1000;//千位
  •         M2 = i%1000/100;//百位
  •         M3 = i%1000%100/10;//十位
  •         M4 = i%10;        //个位
  •         DU = 0;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         LCD_Init();//1602初始化
  •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         LCD_Str(7,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         LCD_OneChar(6 , 0, 43+m);//正负号
  •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         LCD_OneChar(8, 0, M2+48);
  •         LCD_OneChar(9 , 0, M3+48);//正负号
  •         LCD_OneChar(10, 0, 46);
  •         LCD_OneChar(11, 0, M4+48);
  •         LCD_OneChar(12, 0, 39);
  •         LCD_OneChar(13, 0, 67);
  •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
  • void displayNF(int c)
  • {
  •         uchar M1,M2,M3,M4;
  •         uchar TestStr[] = {"Tem:"};
  •         uchar TestStr1[] = {"DB:WYX"};
  •         uint p,i;
  •         /*if(c<0)
  •         {m = 2;}
  •         else
  •         {m = 0;}*/
  •         i = abs(c);
  •         p = i*9/5+320;
  •         M1 = p/1000;
  •         M2 = p%1000/100;//百位
  •         M3 = p%1000%100/10;//十位
  •         M4 = p%10;        //个位
  •         DU = 0;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         LCD_Init();//1602初始化
  •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         LCD_Str(0,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         LCD_OneChar(6 , 0, 43+s);//显示正负
  •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         LCD_OneChar(8, 0, M2+48);
  •         LCD_OneChar(9, 0, M3+48);
  •         LCD_OneChar(10, 0, 46);
  •         LCD_OneChar(11, 0, M4+48);
  •         LCD_OneChar(12, 0, 39);
  •         LCD_OneChar(13, 0, 67+FF);
  •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
  • void displayMF(int c)
  • {
  •         uchar M1,M2,M3,M4;
  •         uchar TestStr[] = {"Tem:"};
  •         uchar TestStr1[] = {"High"};
  •         uint p,m,i;
  •         if(c<0)
  •         {m = 2;}
  •         else
  •         {m = 0;}
  •         i = abs(c);
  •         p = i*9/5+320;
  •         M1 = p/1000;
  •         M2 = p%1000/100;//百位
  •         M3 = p%1000%100/10;//十位
  •         M4 = p%10;        //个位
  •         DU = 0;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         LCD_Init();//1602初始化
  •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         LCD_Str(7,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         LCD_OneChar(6 , 0, 43+m);//显示正负
  •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         LCD_OneChar(8, 0, M2+48);
  •         LCD_OneChar(9, 0, M3+48);
  •         LCD_OneChar(10, 0, 46);
  •         LCD_OneChar(11, 0, M4+48);
  •         LCD_OneChar(12, 0, 39);
  •         LCD_OneChar(13, 0, 67+FF);
  •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
  • void displayLF(int c)
  • {
  •         uchar M1,M2,M3,M4;
  •         uchar TestStr[] = {"Tem:"};
  •         uchar TestStr1[] = {"Low"};
  •         uint p,m,i;
  •         if(c<0)
  •         {m = 2;}
  •         else
  •         {m = 0;}
  •         i = abs(c);
  •         p = i*9/5+320;
  •         M1 = p/1000;
  •         M2 = p%1000/100;//百位
  •         M3 = p%1000%100/10;//十位
  •         M4 = p%10;        //个位
  •     DU = 0;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         LCD_Init();//1602初始化
  •         LCD_Str(0, 0, &TestStr[0]);        //显示字符串
  •         LCD_Str(7, 1, &TestStr1[0]);        //显示字符串
  •         LCD_OneChar(6 , 0, 43+m);//显示正负
  •         LCD_OneChar(7, 0, M1+48); //显示温度
  •         LCD_OneChar(8, 0, M2+48);
  •         LCD_OneChar(9, 0, M3+48);
  •         LCD_OneChar(10, 0, 46);          //.
  •         LCD_OneChar(11, 0, M4+48);
  •         LCD_OneChar(12, 0, 39);          //'
  •         LCD_OneChar(13, 0, 67+FF);//C或F
  •         LCD_OneChar(15, 0, 78+DD*10);//X或者N
  •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
  • void displayLE()
  • {
  •          uchar TestSt1[] = {"Error"};
  •          uchar TestSt2[] = {"Low#High"};
  •          LCD_Init();
  •          LCD_Str(5, 0, &TestSt1[0]);
  •          LCD_Str(4, 1, &TestSt2[0]);
  •          LCD_OneChar(15, 0, 78+DD*10); //显示蜂鸣器开关
  •          LCD_OneChar(15, 1, 78+LL*10);  //显示指示灯开关
  •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
  •         uchar i;
  •         for(i=0;i<8;i++)//一次写一位,一个字节循环8次
  •         {
  •                 DS = 0;
  •                 _nop_();//产生写时序(15US内满足要求)
  •                 DS = dat&0X01; //与
  •                 delayus(9);//延时大于60US 9*6.5+11.95=70.45us 同时满足写0写1
  •                 DS = 1;//释放总线
  •                 _nop_();
  •                 dat>>=1;//右移一位
  •         }
  •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
  •         uchar i,j,dat;
  •         for(i=0;i<8;i++)
  •         {
  •                 DS = 0;
  •                 _nop_();//产生读时序
  •                 DS = 1;
  •                 _nop_();//释放总线
  •                 j = DS;
  •                 delayus(9);//读取数据大于60US 9*6.5+11.95=70.45us
  •                 DS = 1;
  •                 _nop_();
  •                 dat = (j<<7)|(dat>>1);
  •         }
  •         return(dat);
  • }
  • void beep(int m,gao,di)//按键与警报程序
  • {
  •         if(m>=gao)
  •         {
  •                 if(di<=gao)          //判断最低报警温度是否低于最高报警温度
  •                 {
  •                         BP = DD;
  •                         P1 = 0XEE+LL*0X11;
  •                 }
  •                 else if(di>gao)
  •                 {
  •                         BP = 1;
  •                         P1 = 0X7E+LL*0X81;
  •                 }
  •         }
  •         else if(m<=di)
  •         {
  •                 if(di<=gao)          //判断最低报警温度是否低于最高报警温度
  •                 {
  •                         BP = DD;
  •                         P1=0X77+LL*0X88;
  •                 }
  •                 else if(di>gao)
  •                 {
  •                         BP = 1;
  •                         P1 = 0X7E+LL*0X81;
  •                 }
  •         }
  •         else
  •         {
  •                 if(di<=gao)         //判断最低报警温度是否低于最高报警温度
  •                 {
  •                         BP = 1;
  •                         P1=0XBB+LL*0X44;
  •                 }
  •                 else if(di>gao)
  •                 {
  •                         BP = 1;
  •                         P1 = 0X7E+LL*0X81;
  •                 }
  •         }
  • }
  • void main()
  • {
  •         int i,h;
  •         uint j=0;
  •         float t;
  •         int gao=330,di=270;
  •         uchar L,H;
  •         while(1)
  •         {
  •                 ds_init();//初始化函数
  •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0xcc)
  •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0X44)
  •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0xcc)
  •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的值(0Xbe)
  •                 L = read_byte(); //温度低字节
  •                 H = read_byte();//温度高字节
  •                 i = H;
  •                 i <<=8;
  •                 i|=L;//与,把L写到低字节里
  •                 if(H >= 0x08)        //判断是否为负数
  •                 {
  •                         i = ~i + 1;//负数是以补码的形式存放的需要我们需要取反加1
  •                         s = 2;  //显示负数符号
  •                 }
  •                 else s = 0;
  •                 t=i*0.0625;
  •                 i = t*10;//10.125--101.25--101.75--10.2(四舍五入)
  •                 if(key_s1 == 0)        //第一位选程序
  •                 {
  •                         delayus(10);//防抖
  •                         if(key_s1 == 0)
  •                         {
  •                                 j=j+1 ;
  •                                 if(j>=3)
  •                                 j=0;
  •                         }
  •                         while(!key_s1);
  •                 }
  •                 if(j==1) //调最高温度
  •                 {
  •                         h = gao;
  •                         if(key_s2 == 0)//按键2增加温度
  •                         {
  •                                 delayus(20);//防抖
  •                                 if(key_s2 == 0)
  •                                 {
  •                                         h=h+1 ;
  •                                 }
  •                                 while(!key_s2);
  •                         }
  •                         else if(key_s3 == 0)//按键3减小温度
  •                         {
  •                                 delayus(20);
  •                                 if(key_s3 == 0)
  •                                 {
  •                                         h=h-1;
  •                                 }
  •                                 while(!key_s3);
  •                         }
  •                         if(K==0)
  •                         {
  •                                 displayM(h);
  •                         }
  •                         else if(K==1)
  •                         {
  •                         //        p = h*(5/9)+320;
  •                                 displayMF(h);
  •                         }
  •                         gao = h;
  •                 }
  •                 else if(j==2)//调最低温度
  •                 {
  •                         h = di;
  •                         if(key_s2 == 0)//按键2增加温度
  •                         {
  •                                 delayus(20);//防抖
  •                                 if(key_s2 == 0)
  •                                 {
  •                                         h=h+1 ;
  •                                 }
  •                                 while(!key_s2);
  •                         }
  •                         else if(key_s3 == 0)//按键3减小温度
  •                         {
  •                                 delayus(20);
  •                                 if(key_s3 == 0)
  •                                 {
  •                                         h=h-1;
  •                                 }
  •                                 while(!key_s3);
  •                         }
  •                         if(K==0)
  •                         {
  •                                 displayL(h);
  •                         }
  •                         else if(K==1)
  •                         {
  •                         //        p = h*(5/9)+320;
  •                                 displayLF(h);
  •                         }
  •                         di = h;
  •                  }
  •                 else if(j==0) //显示温度
  •                 {
  •                         if(key_s2 == 0)//温度转化
  •                         {
  •                                 delayus(20);//防抖
  •                                 if(key_s2 == 0)
  •                                 {
  •                                         K=K+1 ;
  •                                         if(K>1)
  •                                         K=0;
  •                                 }
  •                                 while(!key_s2);
  •                         }
  •                         if(key_s3 == 0)//蜂鸣器与指示灯开关
  •                         {
  •                                 delayus(20);//防抖
  •                                 if(key_s3 == 0)
  •                                 {
  •                                         M=M+1 ;
  •                                         if(M>3)
  •                                         M=0;
  •                                 }
  •                                 while(!key_s3);
  •                         }
  •                         if(K==0)
  •                         {
  •                                  FF=0;           //摄氏度
  •                         }
  •                         else if(K==1)
  •                         {
  •                                 FF=3;           //华氏
  •                         }
  • /****************判断蜂鸣器与指示灯开关程序*******************/
  •                         if(M==0)           //蜂鸣器关指示灯开
  •                         {
  •                                  DD=1;
  •                                 LL=0;           //蜂鸣器关
  •                         }
  •                         else if(M==1)  //蜂鸣器开指示灯开
  •                         {
  •                                 DD=0;
  •                                 LL=0;
  •                         }
  •                         else if(M==2)  //蜂鸣器开指示灯关
  •                         {
  •                                 DD=0;
  •                                 LL=1;
  •                         }
  •                         else if(M==3)  //蜂鸣器关指示灯关
  •                         {
  •                                 DD=1;
  •                                 LL=1;
  •                         }
  • /*****************温度显示及判断程序执行*****************/
  •                         if(K==0)           //选择显示摄氏度
  •                         {
  •                                 if(di>gao)
  •                                 displayLE();
  •                                 else if(di<=gao)
  •                                 displayN(i);
  •                         }
  •                         else if(K==1)  //选择显示华氏
  •                         {
  •                                 if(di>gao)
  •                                 displayLE();
  •                                 else if(di<=gao)
  •                                 displayNF(i);
  •                         }
  •                         beep(i,gao,di);//报警判断
  •                 }
  •         }
  • }
  • //打开是85.0,因为初始值是85.

网友:
请问有没有原理图呀~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TB上的清翔电子的51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