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装置如何检查

楼主(2022-06-24):
漏电保护装置是用来防止人身触电和漏电引起事故的一种接地保护装置,当电路或用电设备漏电电流大于装置的整定值,或人、动物发生触电危险时,它能迅速动作,切断事故电源,避免事故的扩大,保障了人身、设备的安全。漏电保护装置应该如何检查呢?
1、观察显示屏颜色:只要有显示屏的漏电断路器,正常工作时,显示屏是蓝色,发生漏电跳闸时,显示屏变成红色。在合闸时,只有显示屏的断路器品牌,可以直接合闸,合闸后显示屏变成蓝色;同时有显示屏和故障按钮的断路器品牌,不能直接合闸,需要按下故障按钮后,才能合闸,合闸后显示屏变成蓝色。因此,如果跳闸后显示屏变成红色,证明电路中有漏电情况发生。
2、观察跳闸时间:如果是停电时自动跳闸,说明断路器中安装了欠压脱扣器,这种跳闸是正常现象,是为了保护电路中的用电设备。如果是在正常使用时突然跳闸,就要考虑过载的原因了。

漏电保护装置故障检查步骤如下:
1、先检查电路的主线,将所有的分支全部甩去,用兆欧表进行摇测绝缘。在确认只是漏电故障而且不是太严重直接送电不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前提下可以直接送电实验。
2、确定主电路没有问题后在检查各个分支线路检查方法同上。
3、找出故障分支后,对该支线的负载进行逐个排除。
4、最后找出故障点修复送电试运行。

网友A:
漏电保护装置是用来防止人身触电和漏电引起事故的一种接地保护装置||ヽ(* ̄▽ ̄*)ノミ|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装置是用来防止人身触电和漏电引起事故的一种接地保护装置||ヽ(* ̄▽ ̄*)ノミ|Ю

漏电的感觉,麻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