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画PCB已经布线,但DRC检查出未布线,软件BUG?

楼主(2022-06-24):
ad16画PCB已经布线,但DRC检查出未布线,软件BUG?

网友:
    建议生成下布线报告,看下那几个un-routed net constraint在哪

网友:
    DRC报告报错应该会显示的吧。

网友:
    快捷键L,把区域显示打开,然后再去找出现问题地方的连接线,会发现有一小点很细的线,猜测是打完泪滴,又改了原理图,重新更新,导致出现了多余的线,就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