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屏蔽玻璃的性能指标

楼主(2022-06-24):
屏蔽玻璃按屏蔽性能分为A、B、C三档。
A档:在30MHz~1GHz频段内,屏效在85dB以上;
B档:在30MHz~1GHz频段内,屏效在60dB以上;
C档:在30MHz~1GHz频段内,屏效在50dB以上。
只有金属才具有屏蔽电磁波的作用。
玻璃是无机非金属材料,普通玻璃不具有屏蔽电磁波的功能。
只有使其具有金属的性能才能够达到屏蔽电磁波的目的。
通常采用三种方法来实现此目的:
其一、在普通玻璃表面镀透明的导电膜;
其二、在夹层玻璃中夹金属丝网;
其三、上述两种方法同时使用。
在夹层玻璃的两片之间夹金属丝网,屏蔽效果较好。
丝网的粗细和网眼的大小都对屏蔽波段和衰减效果有明显影响。
通常采用的是银丝或者镀银的丝网,也可以使用不锈钢网。
相对说来,后者的工艺比较复杂,造价也高于前者。
如果要求更好的屏蔽效果,一般是把两种技术结合使用。

网友:
    在夹层玻璃的两片之间夹金属丝网,屏蔽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