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分器插损及分配损耗

楼主(2022-06-24):
    有个项目在产线上采用了功分器连接,Pin1(out),Pin2(in)和Pin3(in),一分二的功分器。Pin2和Pin3的功率不相等。且不同时发出功率。对于这样的方案,线损补偿是否只需要算Pin2/Pin3到Pin1 的分配损耗+插入损耗。

楼主:
    一个Pin2在发出功率,Pin3相当于接入负载,没有信号发出。

网友:
    你这是一个不等分功分器,比如S21=-3dBc,S31=-5dBc。一般可以在Port2或者Port3端口再预留pi衰,提高两个输出port隔离度。线损补偿计算分配损毁、插损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Pin2在发出功率,Pin3相当于接入负载,没有信号发出。

Port1输入,Port2输出,Port3接负载。损毁补偿需要计算S21插损,以及线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