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切换农历和阳历的51单片机万年历程序仿真 可设置闹钟 LCD1602显示

楼主(2022-06-24):
仿真原理图如下

切换农历和阳历按第1个键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 #include "eeprom52.h"
  • #include "nongli.h"
  • #include "intrins.h"
  • bit flag_200ms ;
  • bit flag_100ms ;
  •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 bit flag_beep_en;
  • uint clock_value;     //用作闹钟用的
  • sbit dq   = P3^1;          //18b20 IO口的定义
  •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 uchar flag_nl;        //农历 阳历显示标志位
  • uchar menu_1,menu_2;
  • uchar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 bit key_500ms  ;
  • uchar n_nian,n_yue,n_ri;                //农历显示的函数
  • #include "ds1302.h"
  • #include "lcd1602.h"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 void write_eeprom()
  • {
  •         SectorErase(0x2000);
  •         byte_write(0x2000, fen1);
  •         byte_write(0x2001, shi1);
  •         byte_write(0x2002, open1);
  •         byte_write(0x2058, a_a);
  • }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 void read_eeprom()
  • {
  •         fen1  = byte_read(0x2000);
  •         shi1  = byte_read(0x2001);
  •         open1  = byte_read(0x2002);
  •         a_a      = byte_read(0x2058);
  • }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 void init_eeprom()
  • {
  •         read_eeprom();                //先读
  •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
  •                 fen1  = 3;
  •                 shi1  = 8;
  •                 open1  = 1;
  •                 a_a = 1;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 /***********************18b20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18b20()
  • {
  •         bit q;
  •         dq = 1;                                //把总线拿高
  •         delay_uint(1);            //15us
  •         dq = 0;                                //给复位脉冲
  •         delay_uint(80);                //750us
  •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         delay_uint(10);                //110us
  •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         delay_uint(20);                //200us
  •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
  • /*************写18b20内的数据***************/
  •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
  •         uchar i;
  •         for(i=0;i<8;i++)
  •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                 delay_uint(5);         // 60us
  •                 dq = 1;                         //释放总线
  •                 dat >>= 1;
  •         }
  •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 uchar read_18b20()
  • {
  •         uchar i,value;
  •         for(i=0;i<8;i++)
  •         {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                 dq = 1;                         //释放总线
  •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                         value |= 0x80;
  •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 uint read_temp()
  • {
  •         uint value;
  •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_uint(50);                   //500us
  •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         EA = 0;
  •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         EA = 1;
  •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
  • /******************1ms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ms(uint q)
  • {
  •         uint i,j;
  •         for(i=0;i<q;i++)
  •                 for(j=0;j<120;j++);
  • }
  • /******************写星期函数*******************/
  • void write_week(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
  •         if(hang==1)
  •                 write_com(0x80+add);
  •         else
  •                 write_com(0x80+0x40+add);
  •         switch(week)
  •         {
  •                 case 1:write_data('M');//星期数为1时,显示
  •                            write_data('O');
  •                            write_data('N');
  •                            break;
  •                 case 2: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                            write_data('U');
  •                            write_data('E');
  •                            break;
  •                 case 3:write_data('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                            write_data('E');
  •                            write_data('D');
  •                            break;
  •                 case 4: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                            write_data('H');
  •                            write_data('U');
  •                            break;
  •                 case 5:write_data('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                            write_data('R');
  •                            write_data('I');
  •                            break;
  •                 case 6: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                            write_data('T');
  •                            write_data('A');
  •                            break;
  •                 case 7: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                            write_data('U');
  •                            write_data('N');
  •                            break;
  •         }
  • }
  • /*************时钟显示***************/
  • void init_1602_ds1302()
  • {
  •         write_sfm2_ds1302(1,1,shi);                   //显示时
  •         write_sfm2_ds1302(1,4,fen);                   //显示分
  •         write_sfm2_ds1302(1,7,miao);           //显示秒
  •         write_week(2,12,week);
  •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         write_sfm3_18B20(1,11,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if(flag_nl == 0)  //显示阳历
  •         {
  •                 write_sfm2_ds1302(2,2,nian);   //显示年
  •                 write_sfm2_ds1302(2,5,yue);           //显示月
  •                 write_sfm2_ds1302(2,8,ri);           //显示日
  •         }
  •         else                          //显示农历
  •         {
  •                 write_sfm2_ds1302(2,2,n_nian);        //显示年
  •                 write_sfm2_ds1302(2,5,n_yue);        //显示月
  •                 write_sfm2_ds1302(2,8,n_ri);        //显示日
  •         }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_time0()
  • {
  •         EA   = 1;                   //开总中断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
  • /*************闹钟报警函数***************/
  • void menu_dis()
  • {
  •         static uchar mm,value;
  •         if(flag_100ms == 1)                  //100ms执行一次
  •         {
  •                 flag_100ms = 0;
  •                 if(open1 == 1)        //如果闹钟打开
  •                 {
  •                         if((miao == 0) && (fen == fen1) && (shi == shi1))
  •                         {
  •                                 flag_beep_en = 1;        //有报警 打开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                         }
  •                         if(flag_beep_en == 1)        //闹钟以被打开
  •                         {
  •                                 clock_value++;
  •                                 if(clock_value <= 30)
  •                                         beep = ~beep;           //蜂鸣器叫3秒
  •                                 else if(clock_value > 30)
  •                                 {
  •                                         beep = 1;                    //蜂鸣器停1秒
  •                                         if(clock_value > 40)
  •                                         {
  •                                                 clock_value = 0;
  •                                         }
  •                                 }
  •                                 //  1 分钟后自动关闭闹钟
  •                                 value ++;
  •                                 if(value >= 10)
  •                                 {
  •                                         value = 0;
  •                                         mm++;
  •                                         if(mm >= 60)
  •                                         {
  •                                                 mm = 0;
  •                                                 flag_beep_en = 0;
  •                                                 beep = 1;
  •                                         }
  •                                 }
  •                         }
  •                 }
  •         }
  • }
  • /********************独立按键程序*****************/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
  •         static uchar key_new;
  •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         P3 |=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                                                //确认是按键按下
  •                         key_new = 0;
  •                         switch(P3 & 0x78)
  •                         {
  •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case 0x6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                                 case 0x5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                                 case 0x38: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                        write_sfm2(1,0,key_can);                                 //显示按键值
  •                 }
  •         }
  •         else
  •                 key_new = 1;
  • }
  • /**********************设置函数************************/
  • void key_with()
  • {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
  •                 menu_1++;
  •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
  •                         menu_2 = 1;
  •                         write_string(1,0,"    :  :    W:  ");
  •                         write_string(2,0," 20  -  -       ");
  •                 }
  •                 if(menu_1 == 2)          //设置闹钟
  •                 {
  •                         menu_2 = 1;
  •                         write_string(1,0,"   set clock    ");
  •                         write_string(2,0,"    Y  00:00      ");
  •                 }
  •                 if(menu_1 > 2)    //回到正常显示
  •                 {
  •                         menu_1 = 0;
  •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         }
  •         if(key_can == 2)        //选择键
  •         {
  •                 flag_200ms = 1;
  •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
  •                         menu_2 ++;
  •                         if(menu_2 > 7)
  •                                 menu_2 = 1;
  •                 }
  •                 if(menu_1 == 2)                 //设置闹钟
  •                 {
  •                         menu_2 ++;
  •                         if(menu_2 > 3)
  •                                 menu_2 = 1;
  •                 }
  •         }
  •         if(menu_1 == 1)
  •         {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
  •                         if(key_can == 3)        //加
  •                         {
  •                                 shi+=0x01;
  •                                 if((shi & 0x0f) >= 0x0a)
  •                                         shi = (shi & 0xf0) + 0x10;           ///***shi & 0xf0低四位清零,(shi & 0xf0) + 0x10向高位进1(高四位加1)***///                                if(shi >= 0x24)
  •                                         shi = 0;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shi == 0x00)
  •                                         shi = 0x24;
  •                                 if((shi & 0x0f) == 0x00)
  •                                         shi = (shi | 0x0a) - 0x10;         ///***如果个位为0,高四位减1***///
  •                                 shi -- ;
  •                         }
  •                 }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
  •                         if(key_can == 3)        //加
  •                         {
  •                                 fen+=0x01;
  •                                 if((fen & 0x0f) >= 0x0a)
  •                                         fen = (fen & 0xf0) + 0x10;
  •                                 if(fen >= 0x60)
  •                                         fen = 0;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fen == 0x00)
  •                                         fen = 0x5a;
  •                                 if((fen & 0x0f) == 0x00)
  •                                         fen = (fen | 0x0a) - 0x10;
  •                                 fen -- ;
  •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
  •                         if(key_can == 3)        //加
  •                         {
  •                                 miao+=0x01;
  •                                 if((miao & 0x0f) >= 0x0a)
  •                                         miao = (miao & 0xf0) + 0x10;
  •                                 if(miao >= 0x60)
  •                                         miao = 0;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miao == 0x00)
  •                                         miao = 0x5a;
  •                                 if((miao & 0x0f) == 0x00)
  •                                         miao = (miao | 0x0a) - 0x10;
  •                                 miao -- ;
  •                         }
  •                 }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
  •                         if(key_can == 3)        //加
  •                         {
  •                             week+=0x01;
  •                                 if((week & 0x0f) >= 0x0a)
  •                                         week = (week & 0xf0) + 0x10;
  •                                 if(week >= 0x08)
  •                                         week = 1;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week == 0x01)
  •                                         week = 0x08;
  •                                 if((week & 0x0f) == 0x00)
  •                                         week = (week | 0x0a) - 0x10;
  •                                 week -- ;
  •                         }
  •                 }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
  •                         if(key_can == 3)        //加
  •                         {
  •                             nian+=0x01;
  •                                 if((nian & 0x0f) >= 0x0a)
  •                                         nian = (nian & 0xf0) + 0x10;
  •                                 if(nian >= 0x9a)
  •                                         nian = 1;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nian == 0x01)
  •                                         nian = 0x9a;
  •                                 if((nian & 0x0f) == 0x00)
  •                                         nian = (nian | 0x0a) - 0x10;
  •                                 nian -- ;
  •                         }
  •                 }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
  •                         if(key_can == 3)        //加
  •                         {
  •                             yue+=0x01;
  •                                 if((yue & 0x0f) >= 0x0a)
  •                                         yue = (yue & 0xf0) + 0x10;
  •                                 if(yue >= 0x13)
  •                                         yue = 1;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yue == 0x01)
  •                                         yue = 0x13;
  •                                 if((yue & 0x0f) == 0x00)
  •                                         yue = (yue | 0x0a) - 0x10;
  •                                 yue -- ;
  •                         }
  •                 }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
  •                         if(key_can == 3)        //加
  •                         {
  •                     ri+=0x01;
  •                         if((ri & 0x0f) >= 0x0a)
  •                                 ri = (ri & 0xf0) + 0x10;
  •                         if(ri >= 0x32)
  •                                 ri = 0;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ri == 0x01)
  •                                         ri = 0x32;
  •                                 if((ri & 0x0f) == 0x00)
  •                                         ri = (ri | 0x0a) - 0x10;
  •                                 ri -- ;
  •                         }
  •                 }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第一行第二字节开始显示时,从十位开始写***///
  •                 write_sfm2_ds1302(1,5,fen);           //显示分
  •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                 write_sfm2_ds1302(2,6,yue);           //显示月
  •                 write_sfm2_ds1302(2,9,ri);           //显示日
  •   ///***write_sfm3_18B20(2,12,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
  • /***************设置闹钟*********************/
  •         if(menu_1 == 2)
  •         {
  •                 if(menu_2 == 1)                  //设置闹钟开关
  •                 {
  •                         if(key_can == 3)
  •                         {
  •                                 open1 = 1;          //闹钟开
  •                         }
  •                         if(key_can == 4)
  •                         {
  •                                 open1 = 0;          //闹钟关
  •                         }
  •                 }
  •                 if(menu_2 == 2)                  //设置闹钟时
  •                 {
  •                         if(key_can == 3)        //加
  •                         {
  •                             shi1+=0x01;
  •                                 if((shi1 & 0x0f) >= 0x0a)
  •                                         shi1 = (shi1 & 0xf0) + 0x10;
  •                                 if(shi1 >= 0x24)
  •                                         shi1 = 0;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shi1 == 0x00)
  •                                         shi1 = 0x5a;
  •                                 if((shi1 & 0x0f) == 0x00)
  •                                         shi1 = (shi1 | 0x0a) - 0x10;
  •                                 shi1 -- ;
  •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
  •                         if(key_can == 3)        //加
  •                         {
  •                             fen1+=0x01;
  •                                 if((fen1 & 0x0f) >= 0x0a)
  •                                         fen1 = (fen1 & 0xf0) + 0x10;
  •                                 if(fen1 >= 0x60)
  •                                         fen1 = 0;
  •                         }
  •                         if(key_can == 4)        //减
  •                         {
  •                                 if(fen1 == 0x00)
  •                                         fen1 = 0x5a;
  •                                 if((fen1 & 0x0f) == 0x00)
  •                                         fen1 = (fen1 | 0x0a) - 0x10;
  •                                 fen1 -- ;
  •                         }
  •                 }
  •                 if(open1 == 1)
  •                         write_string(2,4,"Y");
  •                 else
  •                         write_string(2,4,"N");
  •                 write_sfm2_ds1302(2,7,shi1);           //显示闹钟时
  •                 write_sfm2_ds1302(2,10,fen1);           //显示闹钟分
  •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
  •                         case 1:  write_guanbiao(2,4,1);  break;
  •                         case 2:  write_guanbiao(2,7,1);  break;
  •                         case 3:  write_guanbiao(2,10,1);  break;
  •                 }
  •                 write_eeprom();     //保存闹钟时间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         delay_1ms(150);
  •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init_1602_dis_csf(); //lcd1602初始化显示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         delay_1ms(650);
  •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         while(1)
  •         {
  •                 key();                         //按键程序
  •                 if(key_can < 10)
  •                 {
  •                         if(flag_beep_en == 0)  //只有闹钟关了的时候才能进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