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光绘及后期文件处理培训

楼主(2022-06-24):
    1,设置Text文本大小,setup-design parameters,选择text选项卡,如果只用几号字体,则只设置相应的参数即可,其他的不用设置
    2,定位线,弹片方向,正负极标志,板名,二维码,防水标记等统一放在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bottom)
add-line/circle/text,设置线宽 字号 即可添加,画圆时可以直接画,也可以选择place circle,下面填上半径即可

网友:
    光绘文件的输出格式也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