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简易电子表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22-06-24):
这周我做了一个用51单片机的时钟,下面介绍一下具体实用功能 。仿真一开始,时间显示的是20:30:00
当按下第二个开关时  即可调节"分"如图,按一下便调整为31分。

再按一下第二个键,此时可调节"时"如图。

按一下以后,时间为21时。

代码: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1.h>
  • sbit key1 = P1^0;
  • bit flag1s = 0;
  • bit KeySta = 1;
  • unsigned char hour = 20;
  • unsigned char minute = 30;
  • unsigned char second = 00;
  • unsigned char mode = 0;
  • void FreshTime();
  • void TimeInit();
  • void IntInit();
  • void InitLedBuff();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共阴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00};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void main()
  • {
  •   TimeInit();
  •   IntInit();
  •   InitLedBuff();
  •   while(1)//显示内容处理
  •   {
  •     if(flag1s&&!mode) //时间显示模式
  •     {
  •       flag1s = 0;
  •       FreshTime();
  •     }
  •     else if(mode == 1)  //校准分钟
  •     {
  •       LedBuff[0] = 17;
  •       LedBuff[1] = 17;
  •       LedBuff[4] = 17;
  •       LedBuff[5] = 17;//不显示
  •       LedBuff[2] = minute/10;
  •       LedBuff[3] = minute%10;
  •     }
  •     else if(mode == 2)  //校准小时
  •     {
  •       LedBuff[2] = 17;
  •       LedBuff[3] = 17;
  •       LedBuff[4] = 17;
  •       LedBuff[5] = 17;//不显示
  •       LedBuff[0] = hour/10;
  •       LedBuff[1] = hour%10;
  •     }
  •     else if(mode == 3)  //校准完成重新显示
  •     {
  •       InitLedBuff();
  •       mode = 0;
  •     }
  •     keyscan();
  •   }
  • }
  • void InitLedBuff()//初始化时间到显示缓冲区
  • {
  •   LedBuff[0] = hour/10;
  •   LedBuff[1] = hour%10;
  •   LedBuff[2] = minute/10;
  •   LedBuff[3] = minute%10;
  •   LedBuff[4] = second/10;
  •   LedBuff[5] = second%10;
  • }
  • void FreshTime()//刷新时间到显示缓冲区
  • {
  •   second++;
  •   if(second == 60)//进位
  •   {
  •     second = 0;
  •     minute++;
  •     LedBuff[2] = minute/10;
  •     LedBuff[3] = minute%10;
  •     if(minute == 60)//进位
  •     {
  •       minute = 0;
  •       hour++;
  •       if(hour == 24)
  •         hour = 0;
  •       LedBuff[0] = hour/10;
  •       LedBuff[1] = hour%10;
  •     }
  •   }
  •   LedBuff[4] = second/10;
  •   LedBuff[5] = second%10;
  • }
  • void TimeInit()//定时器初始化
  • {
  •   TMOD = 0X11;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1
  •   TL0 = 0xB0;
  •   TH0 = 0x3C;     //定时初值 50ms
  •   TL1 = 0x18;                //
  •         TH1 = 0xFC;                //定时初值 1ms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ET1 = 1;    //使能定时器1
  •   ET0 = 1;    //使能定时器0
  •   PT0 = 1;    //提高计时准确性,提高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
  •   EA = 1;     //打开总中断
  • }
  • void IntInit()//外部中断初始化
  • {
  •   IT0 = 1;     //下降沿触发
  •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0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及处理
  • {
  •   static bit backup = 1;
  •   if (KeySta != backup)  //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此时按键有动作
  •   {
  •     if (backup == 0)   //如果前次值为0,则说明当前是弹起动作
  •     {
  •       if(mode == 1)   //校准分钟时,分钟加一
  •       {
  •         minute++;
  •         if(minute==60)
  •           minute = 0;
  •       }
  •       else if(mode == 2)    //校准小时,小时加一
  •       {
  •         hour++;
  •         if(hour==24)
  •           hour = 0;
  •       }
  •     }
  •     backup = KeySta;   //更新备份为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
  •   mode++;
  •   if(mode == 4)
  •   {
  •     mode = 0;
  •   }
  • }
  • void Ledfresh() //数码管显示刷新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   switch(i)
  •   {
  •     case 0 : P2 = ~(0x01<<i)0 = LedChar[LedBuff];i++;break;
  •     case 1 : P2 = ~(0x01<<i)0 = LedChar[LedBuff];i++;break;
  •     case 2 : P2 = ~(0x01<<i)0 = LedChar[LedBuff];i++;break;
  •     case 3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break;
  •     case 4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break;
  •     case 5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0;break;
  •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12MHz 50ms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n = 0;
  •   TL0 = 0xB0;
  •   TH0 = 0x3C;
  •   n++;
  •   if(n==20)
  •   {
  •     n=0;
  •     flag1s = 1;//1s标志位
  •   }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12MHz 1ms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f = 0xff;
  •   TL1 = 0x18;                //
  •         TH1 = 0xFC;                //定时初值 1ms
  •   Ledfresh();
  •   keybuff = (keybuff<<1)|key1;
  •   if (keybuff == 0x00)
  •   {   //连续8次扫描值都为0,即16ms内都只检测到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按下
  •       KeySta = 0;
  •   }
  •   else if (keybuff == 0xFF)
  •   {   //连续8次扫描值都为1,即16ms内都只检测到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弹起
  •       KeySta = 1;
  •   }
  •   else
  •   {}  //其它情况则说明按键状态尚未稳定,则不对KeySta变量值进行更新
  • }

网友:
请问有没有Proteus的工程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