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原则是什么?怎么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楼主(2022-06-24):
    单片机选型原则是什么?怎么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网友:
    根据性能:以项目方案的功能需求,程序的复杂程度来决定选型什么单片机;

网友:
    根据运行速度:在能够保证单片机的抗干扰性、稳定性的前提下,其时钟频率,运行周期。不过,速度越快,功耗也就越大。

网友:
    1、根据I/O口的数量:在选型的时候,需要根据实际的需求量来确定I/O口的个数。否则不但增大了单片机的体积,还增加了成本。
    2、根据工作电压:最低的工作电压可以低至1.8V,常见的工作电压是3-5V。
    3、根据抗干扰性能:工业环境中的抗干扰性尤为重要,如果产品作业于工业工程,则需要选择抗干扰性强的单片机。
4、根据模拟电路功能:不少的单片机都提供了AD转换器、PWM、比较器等,根据项目方案的需求确定是否采用这些特殊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