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DC-DC升压电路

楼主(2022-06-24):
万用表是从事电工、电子技术工作者的必备工具,它的高阻挡通常使用一块 9V、15A 或 22.5V 的叠层电池。这种电池不但价格较高,而且寿命短,经常更换很不经济。这里介绍几款适合万用表使用的小型直流升压器电路,这些电路结构简单、元件少,改装后可将电路板直接置于万用表中叠层电池的位置替代使用。
直流升压电路
如图所示是一种输出电压可达 22.5 V 的直流升压器电路,可用来代替 22.5 V 的叠层电池。

它利用万用表中的一节 1.5V 电池供电,工作电流为 25mA,输出电流约为 0.5mA,用于万用表的高阻挡足够富裕。电路中 VT1 与 VT2 组成互补多谐振荡器,它的振荡频率约为 2kHz。T 是升压变压器,初级就是互补多谐振荡器的负载,次级为升压绕组,输出一个较高的脉冲电压。该电压经过二极管 VD1 和电容 C2 整流滤波后成为直流高压,再经过电阻 R3 与稳压管 VD2 稳压后可输出一个较稳定的高电压。

电路中变压器 T 可用晶体管收音机用的 502 型音频输出变压器,次级作为升压变压器的初级,初级中间的抽头不用,两端抽头作为升压变压器的次级。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也可以用收音机输人输出变压器的硅钢片自制,初级用直径为 0.25mm 的高强度漆包线绕 110 匝,次级用直径 0.21mm 的高强度漆包线绕 520 匝。初次级间要加一层绝缘纸,并注意初次级线圈的同名端。

小型直流升压器
如图所示是一种构造很简单的小型直流升压器,可用来取代 15V 的叠层电池。电路的核心元件一变压器 T 使用的是袖珍验钞器的专用变压器。电路耗电约 40mA,输出电压为 15V。如果万用表 15V 电池的正极与 1.5V 电池的负极相接,只需将图 7—70 中 VD1(C1、VDZ 的极性调过来,这样将输出一个 -15V 电压)

稳压型直流升压电路
如图所示是一种稳压型直流升压电路。该电路可将一节 1.5V 的电池升压至 9V,用来取代 9V 叠层电池使用。电路空载输人电流低于 1.2mA,转换效率高达 60%。该电路由振荡电路和稳压电路构成,其中 VT1、VT2、C2 组成振荡器,色码电感 L 为储能电感,VD2 为整流二极管,C3 为输出滤波电容,VT3、VD1、VD3 及 R2 为稳定输出电压的稳压电路。输出电压约等于 VD3 的稳压值。

逆变电源电路(一)
如图所示是一种利用 1.2V、500mAh 的镍镉电池做电源的逆变电源电路,输出直流电压为 9V,可供数字式万用表使用。下图中变压器 T 利用 15mm 的磁环穿绕而成(元器件参数图中均已标注人名为数字万用表的电源开关。

逆变电源电路(二)
如图所示是自控式数字表逆变电源电路。它不需要单独设立电源开关或对表内开关进行改造。该电路具有耗电省、稳定可靠、不影响仪表精度等特点。电路中的变压器 T 是用 E3 型铁氧体磁芯、各折去一角后加工成口字形,L2 在内,L1 在外。整个逆变电源工作时,电池工作电流约为 70mA。

简易仿制电路
下图为仿制电路:输入可低至 0.8V,输出电流可达 10mA
输出开路,输入电流为零。
T:E3 日字型磁芯 L1=18 匝=125μH   L2=180 匝=12mH

网友:
Thanks♪(・ω・)ノ版主,好内容

网友:
模电,数电。好好学学。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