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用HFSS仿真微带滤波器的么?

楼主(2022-06-24):
用designer设计仿真一个Edge Couple Microstip bandpass filter,MoM仿真 结果还凑合,中心频率10GHz,export进去HFSS验证仿真出来频率偏低,大概9.8GHz,再拿CST验证出来更低了9.5GHz,到底应该相信那个结果,是不是2.5D的MoM好多一点,看好多ansoft的ppt,HFSS和Designer的结果应该相差无几的。

网友:
是不是HFSS CST精度还不够 我用SONNET 仿真危殆不过designer好像还是很准的呀

网友:
有可能是导入之后有些设置不符合的问题,或者两者计算精度的设定,以及加密等原因,只是推测

网友:
HFSS里最大的问题是mesh,我已经把耦合的地方网格加了很密了,最后都到了8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