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开关电路和三极管开关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6-24):
mos 管开关电路和三极管开关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三极管为电流控制元件,而mos 管属于电压控制元件,驱动功率极低。

网友:
最大的区别是输入阻抗,MOS管的输入阻抗极高,因此MOS管开关电路的扇出系数很高。而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就低得多,用三极管作开关元件的门电路扇出系数就不很高。

网友:
一个是电压控制一个是电流控制开关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