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探头烧毁探头的原因

楼主(2022-06-24):
一种常见的差分探头是针对低压信号的。这种差分信号在高速数字电路中很常见。这种差分探头的常见测量电压振幅为±8V,带宽一般在1gHz以上;另一种是专门用于高压测量的。测量电压高达KV。这种差分信号在开关电源测量中很常见。这种差分探头称为高压差分探头。测量电压一般为KV级,带宽为20mhz-100mhz。
差分探头主要是针对浮地系统的测量。电源系统测试中经常要求测量三相供电中的火线与火线,或者火线与零(中)线的相对电压差,很多用户直接使用单端探头测量两点电压,导致探头烧毁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是因为:大多数示波器的“信号公共线”终端与保护性接地系统相连接,通常称之为“接地”。
这样做的结果是:所有施加到示波器上,以及由示波器提供的信号都具有一个公共的连接点。该公用连接点通常是示波器机壳通过使用交流电源设备电源线中的第三根导线地线,将探头地线连到一个测试点上。如果这时使用单端探头测量,那么单端探头的地线与供电线直接相连,后果必然是短路。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差分探头进行浮地测量。
差分探头3大重要指标:
带宽(通用):所有探头都有带宽。探头的带宽是指探头响应导致输出幅度下降到70.7%(-3 dB)的频率。在选择示波器和示波器探头时,要认识到带宽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测量精度。在幅度测量中,随着正弦波频率接近带宽极限,正弦波的幅度会变得日益衰减。在带宽极限上,正弦波的幅度会作为实际幅度的70.7%进行测量。
因此,为实现大幅度测量精度,需要选择带宽比计划测量的频率波形高几倍的示波器和探头。这同样适用于测量波形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波形转换沿(如脉冲和方形波边沿)是由高频成分组成的。带宽极限使这些高频成分发生衰减,导致显示的转换慢于实际转换速度。为精确地测量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使用的测量系统必需使用拥有充足的带宽,可以保持构成波形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高频率成份。常见的情况下,使用测量系统的上升时间时,系统的上升时间一般应该比要测量的上升时间快4-5倍。在开关电源领域,一般50MHz的带宽就基本够用了。
上述就是普科科技小编为您提供的关于差分探头烧毁探头的原因

网友:
    使用单端探头测量零线火线两点电压,就会导致探头烧毁的现象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