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电流探头的消磁与平衡调节步骤

楼主(2022-06-24):
电流探头是连接被测电路与电子示波器输入端的一根导线,复杂的探头由阻容元件和有源器件组成,简单的探头没有采取屏蔽措施很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干扰,而且本身等效电容较大,造成被测电路的负载增加,使被测信号失真。
为进行测量,您必须经常对探头进行消磁与平衡调节。消磁可以消除探头铁心内的寄生磁场,否则将造成零点的漂移和测量误差。每次进行消磁后都需要调节探头的零点平衡,消除存在的偏移。普科科技的小编为您介绍在下列各种条件下都需要进行消磁与平衡:
1、每次打开示波器进行20分钟预热以后;
2、每当发生过载的时候;
3、每当探头暴露在强磁场时;
4、每次发现空载直流偏置非零时。
电流探头消磁与平衡调节步骤:
1、将示波器输入通道设为零参考点。
2、将探头的输出连接示波器,如果是TCPA系列或者TCP202电流探头,同时使用泰克TDS3000以上型号的示波器,示波器将该通道显示!
3、刻度设为安培/格。
4、探头不钳任何导线的情况下,将滑块推到底,直到显示CLOSED。
5、按DEGAUSS(消磁)按健。
6、将示波器打到小刻度,比如1mA/格或10mA/格。调节平衡旋钮,直到波形轨迹线与零点重合。
注意事项:
1.请仔细阅读说明书上的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探头量程;
2.钳式电流探头必须将滑块推到底,直到探头显示:“CLOSED”;
3.每一次测量之后都需要进行探头消磁(Degauss),避免剩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4.每一次测量之前对于有源电流探头需要预热20分钟以上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精确;
5.如果需要更高的测量精度,在每次使用前,请使用泰克专用的电流校准夹具进行校正;
6.注意电流方向。
示波器电流探头的消磁与平衡调节步骤您学习到了吗?

网友:
    没有采取屏蔽措施的探头很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