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LUTs是什么?

楼主(2022-06-24):
还有就是logic cell 、 macrocell、 LE和LUT分别是什么啊,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
logic cell逻辑单元
LUT(s) look up table(s)查找表。
LUT是LE组成部分。
LE (logic element)逻辑元件,是CPLD的最小逻辑元件
LABs(logic array blocks )是由一组LEs组成
macrocell宏单元,宏单元由逻辑阵列 logic array,产品条款选择矩阵和可编程寄存器三个功能模块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