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控开关二极管怎样接法?

楼主(2022-06-24):
    双控开关二极管怎样接法?

网友:
    1、首先将电源的火线连接到两个双控开关。2、火线连接好后,使用两个二极管,分别连接开关的火线跟零线。3、二极管连接好后使用电线将两个开关上的二极管连接起来。4、二极管连接起来后,将开关分出的火线连接到灯泡。5、最后将控制线连接到灯泡,这样双控开关二极管接线就连接可以了。

网友:
    1、双联线中的一条必须直接连接两个双联双控开关的中间接线端;
2、双联线中的另一条导线连接两个开关的上接线端(或者下接线端),并且在中间接一条分支线与灯的一端连接,灯的另一端接零线。
3、两个开关都入火线,而且接于上接线端(或者下接线端),但不能接于中间的接线端。

网友:
    “双联开关”是通俗的讲法,大部分人的理解是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意思。简单的理解就是用两个开关把灯连接起来,实现两开关控制一灯亮与熄的功能。双联双控开关接线图的方法这一:双联开关电路另类接线法(两个开关都入火线,安全)